有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分开的模块么?

楼主(2019-12-23):
顶顶顶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成 收发单独天线,明显 更简单 更容易 啊。

比 共用天线 简单多了, 轻松实现 全双工 。 ...

我得到的信息也是这样的。

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芯片大部分参考设计都是切换的。

实在不懂。

难道都这么不讲究?不体面?

楼主:
有无实施过的参考设计?

网友B:
一是成本问题
二是 关键,高频信号太容易耦合,发射功率相对非常大,接收要同时工作的情况下,同一台机器,即使 上行、下行 频率差别超过一倍(频占费之类的东西了解一下),接收信号也很容易被淹没,发生阻塞
三是目前的快速切换 准双工模式,对你的应用有什么影响?

网友C:
有全双工的射频模块?

网友D:
这取决于系统的双工方式,如Wcdma系统是频分双工,接收和发射的频段不一样,是真正的收发可以同时进行的全双工。
而lte_tdd系统就不是,他的接收和发射在一个频段,不能同时接收和发射,要用开关来切换。
通信系统用那种双工方式,这是系统规划决定,是考虑各种因素综合折中的结果。如电磁频谱利用率限制,通信数据量要求,成本等等各因素

网友E:
天线占地方而且贵,能省就省。
频分时分码分,全双工半双工,都可以用一个天线。实在没有办法,或者为了提高性能,才用多个天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是成本问题
二是 关键,高频信号太容易耦合,发射功率相对非常大,接收要同时工作的情况下,同一台机器, ...

我看射频电路上很多高通,低通电路,肯定会衰减接收信号。也就是说肯定是分开性能好。

干扰的问题是一个问题。。。就不能用天线设计解决?

最根本的,肯定是全双工搞个buf,处理器无脑等待程序好写啊,思路直接啊。切换算时间,又是碰撞又是可能接收不到一堆问题来了,复杂事多出来一堆。

我设计都是精益求精做到顶级的设计,加一根天线成本还能加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全双工的射频模块?

别说全双工,连带天线的都找不到。

国内做的太不讲究了,根本就是瞎搞。

完全是出于绑定客户的目的,瞎搞一个焊接模块,天线都没有就开始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取决于系统的双工方式,如Wcdma系统是频分双工,接收和发射的频段不一样,是真正的收发可以同时进行的全 ...

wcdma有没有跑在400Mhz的300Mhz的,100多兆的soc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天线占地方而且贵,能省就省。
频分时分码分,全双工半双工,都可以用一个天线。实在没有办法,或者为了提 ...

是为了性能和简洁性。

成本差不了多少。

不懂可以告诉你,这个是时分双工,如果不用切换就要用双工器,成本会大幅度上升。微波双工器是利用磁力来约束信号的传输方向,以前的雷达就是,所以使用切换模拟双工器的目的就是为了白菜使用,个解,有不同意见的继续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为了性能和简洁性。

成本差不了多少。

看了你上面的回复,还是学学通信原理比较好,一个天线也好,二个天线也好,系统设计没有这么简单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了你上面的回复,还是学学通信原理比较好,一个天线也好,二个天线也好,系统设计没有这么简单的。 ...

我这有学通讯原理的芯片厂FAE提供咨询。结论就是两个天线好。

我只是纳闷,为毛市场上没人这么干。

答案是成本考虑等等。

不过我感觉就是没想认真做,应付了事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这有学通讯原理的芯片厂FAE提供咨询。结论就是两个天线好。

我只是纳闷,为毛市场上没人这么干。

无线通信的天线系统,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之一,内部电路设计时就考虑天线怎么接的,电路设计要考虑,是否会导致接收和发射互相干扰。无论收发时分,频分,目的就是希望天线数量少。手机等便携式产品,要求占空间少。大型设备,不仅需要占地少,更希望成本和可靠性高,那个天线不是一般的大。即使你用2个天线,如果距离不拉开,相互影响,天线的增益和方向性都受影响。除非特殊场合,才会使用多个天线,比如分集接收,比如相控阵,提高性能。别人是在认真做事的,你偏偏以为大家不认真。你知道现在的手机有多少天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无线通信的天线系统,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之一,内部电路设计时就考虑天线怎么接的,电路设计要考虑,是否会 ...

我在设计300Mhz的,100Mhz的,远距离小模块无线通讯,

类似lora那种,这个种类里边很少有多天线的。

手机基*,路由器早就多天线了啊

此类怎么没有通过多天线实现提高性能的案例呢?

我专注于武器级的LPWN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在设计300Mhz的,100Mhz的,远距离小模块无线通讯,

类似lora那种,这个种类里边很少有多天线的。

你做的只是简单应用场合的无线系统。LORA目前已知的,只是半双工收发的,只要收发切换模拟开关即可,如果周围没有其它干扰源,滤波不需要很好。
手机起码有3-4个天线:2G/3G/4G的主天线、4G的分集接收天线、2.4G的蓝牙WIF天线I、GPS天线。接收天线的电路输入,复杂场合都需要加很好的滤波的,否则早被其它RF信号阻塞了。
4G的分集接收天线,就是提高接收性能。
GPS的天线输入,都是先滤波再LNA放大的,否则极易阻塞。谁都知道先LNA的话噪声性能好,但是抗干扰其实是首位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天线用两根会被取笑。天线拉的很长,別人以为你在钓魚。

现在陶瓷天线并不长,主要是看性能。

如果用弹簧或者单边,不论几根都会很诡异。

如果要在陶瓷天线上做优化,每个细节都要优化的很好,所以才有此一问。

我做的是小体积远距离的,强调一次,是带了天线的。不是那种让使用者自己装天线的。

体积想压缩到5个厘米内,现在在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做的只是简单应用场合的无线系统。LORA目前已知的,只是半双工收发的,只要收发切换模拟开关即可,如果 ...

你这是怎么都能想到假神啊。

苹果做手机的时候咨询你了么?XG标准指定的时候让你投票了么?

反正都没请我吃过饭,我都不理他们。

请不要跑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加入SAW_FlL必有衰減,再加一级放大,但原本收发是差动型式的,就必須另加切換开关。如果不加切换开关 ...

高手一出手,就知道有没有。

差动型的有没有可以调整全频率的,比如说搞到88M然后来个DS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加入SAW_FlL必有衰減,再加一级放大,但原本收发是差动型式的,就必須另加切換开关。如果不加切换开关 ...

差动的有没有芯片可调全载波PLL频率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