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仿真例程设置的参数一样,为何会出现不一样的仿真...

楼主(2019-12-23):
这个仿真例程设置的参数一样,为何会出现不一样的仿真结果?

网友A:
换个运放试一试。如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运放试一试。如图:

谢谢。可是例程中就是LM324  只是multisim版本不一致。不知道啥情况。。。
这个光标有没有先后讲究?比如黄色的线在右边,可能就是负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运放试一试。如图:

是不是应该用源 而不是用函数发生器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