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pic10F单片机可穿戴闪灯DIY(开源)

楼主(2019-12-23):
1.背景:

准备DIY一个闪灯给小朋友玩,练习一下动手能力,同时活跃一下节日的气氛。主控采用microchip公司的最最精简的单片机pic10F200

2.系统组成:

  • 主控芯片pic10f200(其他202,204,206,也可)

  • CR2032电池  X1

  • 直插草帽LED  X3

  • 独立按键  X1

  • CR2032电池座  X1

3.系统原理:

朋友 看你分析技术问题很赞!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,撰写技术心得体会拿稿酬 请加我微信 kuaibao52 备注来自21ic

网友A:
可以作为高级的那个啥,演唱会用的那个灯。。。

楼主:
4.画原理图和PCB Layout
使用开源软件绘图和走线,元器件比较少,很快就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作为高级的那个啥,演唱会用的那个灯。。。

哈哈,好主意

楼主:
5.开发环境
1)MPLABX IDE + XC8编译,使用ASM语言编写
  +

(2)调试器采用ICD4

先熟悉下,pic10F系列单片机的汇编35条指令

网友B:
这个要点赞

楼主:
6.新建工程
具体操作看图,新建一个汇编工程,使用芯片pic10F200

楼主:
7.程序流程图
长按按键用于切换工作状态,短按按键用于切换运行模式

网友C:
以前我也做过一个给小孩玩,用PIC12F508。
用红绿蓝三个灯,外加一个震动开关,装在一个透明小瓶子里。用力拍一下或甩一下就开始各种颜色变换,延时一段时间后关灯休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以前我也做过一个给小孩玩,用PIC12F508。
用红绿蓝三个灯,外加一个震动开关,装在一个透明小瓶子里。用力 ...

创意不错

楼主:
8.开始代码编写
最开始先使用伪指令定义若干变量和宏。
(1)cblock/endc
作用:
它是变量块连续定义指令。
方法:
cblock指令声明变量块的起始地址;
endc指令声明变量块的定义结束;
它们之间可以插入任意多的变量声明,其地址编排由编译器自动计算;第一个变量地址分配从起始地址开始,然后按所声明变量保留的字节数自动分配后面变量的地址,变量所需保留的字节数用“:”冒号后面的数字表示,如果只有1个字节“:1”可以省略不写。

(2)equ
作用:
给数字变量起个别名
方法:
可以直接替换立即数
例如:Temp equ 20,  符号Temp替换立即数20
如果要替换一个符号名字,则此符号名必须已经使用#defineequ伪指令替换了一个立即数。

(3)macro/endm
作用:定义自己的宏,提高程序的可读性、可移植性
方法:宏指令的定义由“宏指令名”开始,后跟关键词“macro”,其后可以带若干宏参数,也可以不跟任何宏参数;然后从下一行起开始写基本的汇编指令或已被认可的其他宏指令;指令可以任意多行,最后以关键词“endm”结束整个宏定义。

(4)附上代码
;
;项目说明:这是一个开源的基于pic10F200的闪灯DIY
;作   者 : mzb2012
;时   间 : 2019-12

; PIC10F20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
; Assembly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
#include "p10f200.inc"
; CONFIG
; __config 0xFFEB
__CONFIG _WDTE_OFF & _CP_OFF & _MCLRE_OFF

;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对于10F200单片机,GPR寄存器从0x10地址开始,范围0x10-0x1F共16bytes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变量块定义
cblock 0x10
    delay.loop.in
    delay.loop.out
    switch.timer
    hold.timer
    led.state
    mode
    index
    index.base
    mask
endc

;位变量定义
pb.swtich equ 3                ;按键端口
pb.led1 equ 0                ;LED1端口
pb.led2 equ 1                ;LED2端口
pb.led3 equ 2                ;LED3端口
multiplex equ 7                ;multiplex标志变量
pson equ 1<<multiplex
psoff equ 0
led1on equ 1<<pb.led1
led1off equ 0
led2on equ 1<<pb.led2
led2off equ 0
led3on equ 1<<pb.led3
led3off equ 0

;宏定义
ledstep MACRO        hold,pwrsave,led1,led2,led3
            retlw hold
            retlw pwrsave|led1|led2|led3
        ENDM
restart MACRO
            retlw 0
        ENDM

楼主:
9.编写LED闪烁查表
(1)radix伪指令
作用:用于设置进制格式,dec=10进制,hex=16进制,oct=8进制
例如:radix dec   ;设置10进制
(2)org伪指令
作用:定义程序代码的起始地址,这个指令可以把程序定位到任何可用的程序空间,它实现的是代码的绝对定位。例如:org 0x0000;定义代码的复位地址,以下指令从地址0x0000开始goto main;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对于pic10F200芯片,内部晶振校准值参数在0xFF地址存储的
ORG 0x0000
movwf OSCCAL
goto star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LED闪烁模式查找表
;对于每一种闪烁模式,必须在有一个相应的分支入口
;返回值max.mode同样必须设置
radix dec
select.mode movfw mode
             addwf PCL,f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1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2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3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4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5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6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7
max.mode retlw 7        ;模式最大种类数
;定义闪烁序列
;ledstep hold_time,power_save,LED1_state,LED2_state,LED3_state
;hold_time是1-255的数值,没计一个数单位20ms,所以当hold_time=50时,就是1000ms
;power_save定义了省电模式,开启后LED亮度略暗,更省电
;psoff---省电模式关闭,全功率运行
;pson---省电模式开启,节电运行
;LEDx_state 定义灯的亮或灭
;模式1,常量,节电模式
mode.1 ledstep 50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restart
;模式2,常量,正常模式
mode.2 ledstep 50,psoff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restart
;模式3,所有闪烁,节电模式
mode.3 ledstep 18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18,pson,led1off,led2off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4,单个LED亮,正常模式
mode.4 ledstep 12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ff,led3on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5,所有LED频闪,正常模式
mode.5 ledstep 2,psoff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30,psoff,led1off,led2off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6,所有LED短灭长亮,正常模式
mode.6 ledstep 2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60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1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7,所有LED短灭长亮,正常模式
mode.7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5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结束LED闪烁模式查找表

网友D:
路过看看!楼主费心了!支持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路过看看!楼主费心了!支持一下!

谢谢支持和关注

楼主:
10.PCB板子和元件

打样的小板子收到啦,颜色很红火

网友A:
竟然是汇编,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竟然是汇编,牛。

汇编和C差不多,实时性高一点,只不过移植性差一些,对于pic10这种空间资源有限,杀**就不用牛刀了吧

楼主:
11.完整工程代码,原理图,gerber文件,PCB 3D效果图

;时   间 : 2019-12

; PIC10F20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
; Assembly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
#include "p10f200.inc"
; CONFIG
; __config 0xFFEB
__CONFIG _WDTE_OFF & _CP_OFF & _MCLRE_OFF

;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对于10F200单片机,GPR寄存器从0x10地址开始,范围0x10-0x1F共16bytes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变量块定义
cblock 0x10
    delay.loop.in
    delay.loop.out
    switch.timer
    hold.timer
    led.state
    mode
    index
    index.base
    mask
endc

;位变量定义
pb.switch equ 3                ;按键端口
pb.led1 equ 0                ;LED1端口
pb.led2 equ 1                ;LED2端口
pb.led3 equ 2                ;LED3端口
multiplex equ 7                ;multiplex标志变量
pson equ 1<<multiplex
psoff equ 0
led1on equ 1<<pb.led1
led1off equ 0
led2on equ 1<<pb.led2
led2off equ 0
led3on equ 1<<pb.led3
led3off equ 0

;宏定义
ledstep macro        hold,pwrsave,led1,led2,led3
            retlw hold
            retlw pwrsave|led1|led2|led3
        ENDM
restart MACRO
            retlw 0
        ENDM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对于pic10F200芯片,内部晶振校准值参数在0xFF地址存储的
ORG 0x0000
movwf OSCCAL
goto star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LED闪烁模式查找表
;对于每一种闪烁模式,必须在有一个相应的分支入口
;返回值max.mode同样必须设置
radix dec
select.mode movfw mode
             addwf PCL,f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1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2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3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4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5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6
             retlw mode.7
max.mode retlw 7        ;模式最大种类数
;定义闪烁序列
;ledstep hold_time,power_save,LED1_state,LED2_state,LED3_state
;hold_time是1-255的数值,没计一个数单位20ms,所以当hold_time=50时,就是1000ms
;power_save定义了省电模式,开启后LED亮度略暗,更省电
;psoff---省电模式关闭,全功率运行
;pson---省电模式开启,节电运行
;LEDx_state 定义灯的亮或灭
;模式1,常量,节电模式
mode.1 ledstep 50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restart
;模式2,常量,正常模式
mode.2 ledstep 50,psoff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restart
;模式3,所有闪烁,节电模式
mode.3 ledstep 18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18,pson,led1off,led2off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4,单个LED亮,正常模式
mode.4 ledstep 12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ff,led3on
       ledstep 12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5,所有LED频闪,正常模式
mode.5 ledstep 2,psoff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30,psoff,led1off,led2off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6,所有LED短灭长亮,正常模式
mode.6 ledstep 2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60,pson,led1on,led2on,led3on
       ledstep 1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模式7,所有LED短灭长亮,正常模式
mode.7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3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ledstep 1,psoff,led1on,led2off,led3off
       ledstep 50,psoff,led1off,led2on,led3off
       restart
;结束LED闪烁模式查找表
       radix hex
;唤醒或者上电的pic初始化
start movlw (1<<pb.switch)        ;设置按键端口输入
      tris GPIO
      movlw ~(1<<NOT_GPWU |1<<NOT_GPPU|1<<T0CS);
      option
      clrwdt
      btfsc STATUS,GPWUF        ;查询唤醒标志
      goto wakeup                ;标志置位需要唤醒
;仅在上电后初始化变量
      clrf GPIO        ;启动后关闭所有输出
      clrf mode
      clrf delay.loop.in    ;初始化延时计数变量
      clrf switch.timer             ;初始化按键计数变量
      clrf led.state
      movlw 1<<pb.led3              ;初始化multiples mask
      movwf mask
      movlw mode.1              ;初始化模式索引
      movwf index
      goto reload              ;跳转到设置新模式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 程序主循环开始
wakeup        movlw .100            ;设置一个2000ms倒计时计数
        movwf switch.timer
        movf GPIO,W
        bcf STATUS,GPWUF
        btfsc GPIO,pb.switch; ;按键没有按下跳过下一条
        sleep
waking.up call delay            ;等待
         btfsc GPIO,pb.switch        ;按键还按下?
         goto wakeup            ;没按下,进入休眠
         decfsz switch.timer,F        ;按下,计数器减一,若为0跳过下一步
         goto waking.up
         bsf switch.timer,7 ;把计数器最高位置1,这里是一个标志位
main call delay            ;延时20ms
     btfss GPIO,pb.switch   ;是否按下?
     goto switch.down        ;是按下,执行按下任务
switch.release btfsc switch.timer,7 ;如果这个置位了,我们只是从休眠唤醒
               clrf switch.timer    ;清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movlw -.3
               addwf switch.timer,W
               clrf switch.timer
               skpc
               goto lights
;以下仅执行一次,当一个按键事件发生后
incf mode,F        ;状态加1
call max.mode        ;与最大模式比较
subwf mode,W
skpnc
clrf mode
call select.mode    ;查表执行函数
movwf index;        ;保存索引
movwf index.base
goto reload        ;设置新模式
;LED函数选择
switch.down btfsc switch.timer,7    ;
            goto lights
            incf switch.timer,F
            movlw -.100
            addwf switch.timer,W
            skpc
            goto lights
            ;按键保持2秒后关闭
            clrf GPIO
            clrf led.state
            btfss GPIO,pb.switch
            goto $-1
            call delay
            movf GPIO,W
            bcf STATUS,GPWUF
            sleep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;延时函数,主频4Mhz 时钟
delay            movlw .26            ;延时20.2ms
            movwf delay.loop.out
            ;内循环
delay.loop  decfsz delay.loop.in,F  ;重复255次
            goto $-1
            ;分时控制LED,提高电池寿命
            rrf mask,F
            skpnc
            bsf mask,2
            movfw mask
            andwf led.state,W
            btfss led.state,multiplex        ;multiplex标志清零?
            movfw led.state        ;关闭分时控制
            movwf GPIO
            ;外循环
            decfsz delay.loop.out,F
            goto delay.loop
            retlw 0x00
lights decfsz hold.timer,F  ;led计数器减1
        goto main        ;循环
reload call lookup  ;查找下一个计数值
        movwf led.state        ;存储
        goto main
reset.index movfw index.base        ;把index.base值读入W
            movwf index            ;把值放入当前索引
            goto reload            ;
lookup movfw index  ;把index值给W
       incf index,F ;index=index+1
       movwf PCL    ;把W给PCL
END

网友A:
内容很棒

网友E:
开源怎么不把开源资料上传上来呢

网友F:
可以试试这个汽车人徽章,也是用PIC10制作的

https://hackster.imgix.net/uploads/attachments/824382/20190328_1059321_p7ZQmKLxrc.gif?auto=compress&gifq=35&w=900&h=675&fit=min&fm=mp4

https://www.hackster.io/IObrizio/autobots-pin-badge-bb99d8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可以试试这个汽车人徽章,也是用PIC10制作的

这个好玩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开源怎么不把开源资料上传上来呢

资料在上面楼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为楼主点赞 !

谢谢支持

楼主:
11.分享个焊接视频
占楼,后续补充

网友H:
pic10f200这么小巧呢

网友:
这个设计很给力呢。

网友I:
pic10f200性能怎么样

网友J:
很精致的单片机

网友K:
pic10f200

网友L:
以后穿戴设备必须具备的。

网友M:
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

网友N:
pic10f200价格多钱

网友O:
做个小东西还是可行的。

网友H:
串口下载程序吗?

网友M:
有低功耗的模式吗?

网友L:
有机会也diy一个看看怎么样

网友I:
楼主是自己开板子了吗

网友P:
很不错的设计。

网友K:
pic10f200内存大吗

网友N:
是否可以普及设计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pic10f200价格多钱

某宝一块左右一片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某宝一块左右一片

是的低功耗妥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是否可以普及设计呢?

参考资料,可以试试

网友Q(2020-02-16):
攻城狮就是好,电子产品随便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攻城狮就是好,电子产品随便玩

都是,简单的玩意

网友R:
楼主自己设计的吗

网友S:
这个是低功耗的产品吗

网友T:
PIC10F200T-E/OT 价格在多少左右?

网友U:
看着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V:
需要自己画板子吗

网友W:
谢谢楼主的资料了。

网友N:
最精简的单片机了

网友X:
202,204,206怎么样

网友Y:
这个电池有点大呢

网友Z:
看着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

网友S:
性能怎么样呢

网友W:
以后有机会自己做一个吧

网友T:
PIC单片机的报价

网友V:
做个装饰品可以的。

网友U:
地池能不能换小一点呢

网友AA:
看着非常不错给力呢。

网友Y:
不知道效果怎么样

网友X:
202,204,206相互兼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需要自己画板子吗

可以提供文件,需要自己打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最精简的单片机了

是的,很精简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202,204,206相互兼容吗

206多个比较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地池能不能换小一点呢

可以改下封装,用小一点的

网友AB(2020-03-19):
能防水就好了

网友AC:
楼主好创意,电池不够我可以支援一下

网友AA:
这个好玩呢。

网友Y:
如果做成装饰品就好了。

网友AD:
PIC10F200价格怎么样

网友AE:
有没有和PIC10F200大小相同的单片机

网友AF:
PIC10F200T怎么烧写

网友AG:
怎样用MINIPRO烧写PIC10F200芯片?

网友AH:
用PIC10F200单片机

网友AH:
封装只能用SOT23-6的

网友AI:
avr单片机与pic单片机哪个容易学

网友AE:
如何提高PIC10F200单片机频率稳定度

网友AD:
PIC10F202性能呢?

网友AG:
没有稳压电路吗?

网友AH:
dip8的一个要多少钱?

网友AA:
成本也不是很高。

网友AI:
哪个用途广泛?

网友AJ:
pic10F200真的很小巧呢。

网友AC:
楼主大佬!
我愿意提供电池支持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楼主大佬!
我愿意提供电池支持一下

谢谢,怎么合作一下

嗯嗯,给大佬送一些好一点的CR2032,你那款一般般=-= 微信13545645651告诉我地址就好啦

网友AK:
感谢优质的分享~

网友N(2020-05-06):
非常高端了。

网友M:
看着非常小巧的板子。

网友L:
pic10F200性能不错。

网友P:
功耗怎么样呢

楼主:
很小,或者可以增大限流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