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运放输入电压比电源电压高比手册范围小会损坏芯片吗

楼主(2019-12-23):
手册上允许的供电电压范围是±15V,实际使用的时候我用±5V供电,输入信号可以达到±10V。
在该种情况下,会损坏芯片吗

网友A: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看一下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看一下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

输入的共模范围是±15V,Supply voltage是±18V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输入的共模范围是±15V,Supply voltage是±18V。

做好限流,也就是让任何一路回路电流都低于10mA、输入到运放的两个管脚的电压都低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,就不会损坏芯片了

网友B:
还有就是在两个输入端增加一颗双向的TVS嵌位,这种高共模下也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好限流,也就是让任何一路回路电流都低于10mA、输入到运放的两个管脚的电压都低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,就 ...

就是说,如果用做电压跟随器,在超过当前供电±5V的情况下,只是会导致输入大于5V的时候输出一直是5V.并且不会损坏芯片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在两个输入端增加一颗双向的TVS嵌位,这种高共模下也没问题

确定不会超过共模电压,输入只在±12V以内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,如果用做电压跟随器,在超过当前供电±5V的情况下,只是会导致输入大于5V的时候输出一直是5V.并且不 ...

先不说损坏芯片,信号±10V,供电±5V,削波的信号也可以用?用个运放的目的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不说损坏芯片,信号±10V,供电±5V,削波的信号也可以用?用个运放的目的是什么? ...

理想信号是在±5V内,但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最大±12V的输出.
本来是用5.1V稳压管反向接在AD口的,但是发现当电压大的情况下,其他AD口采出来的数值波动很大。

网友D:
具体运放具体电路具体分析,大部分情况不可以不按照规则设计。如果输入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很低,也许会损坏运放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确定不会超过共模电压,输入只在±12V以内

楼主没有理解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含义。
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,±5V供电下这款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是±2V,输入电流限制在10mA内时不会损坏运放,但是信号超过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后都被嵌位了。
运放型号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没有理解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的含义。
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,±5V供电下这款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...

是的,TL084
现在我就是不清楚这个共模输入电压限制是不是根据电源电压VDD来定的\
谢谢您的回答.

网友E:
建议 输入共模信号压缩到供电电压以内

网友F:
上图输入共模电压可达正负150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建议 输入共模信号压缩到供电电压以内

如果压缩后,0-5V的信号也会被压缩..

网友G:
没问题  可以使用

网友H:
TL084是jfet输入吧。应该不会损坏。如果产品是电子中间件,取用别人的信号得加tvs保护下。在工业情况下,耐压15V根本不够看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做好限流,也就是让任何一路回路电流都低于10mA、输入到运放的两个管脚的电压都低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,就 ...

输入的共摸电压范围不都是跟供电电压有关吗?楼主±5V供电,所以共摸电压输入范围最多也就是(-5V,+5V),而楼主的输入信号为±10V,所以输入信号超过了共模电压输入范围,是这样理解吗?谢谢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上图输入共模电压可达正负150V。

这就是所谓的高压运放的原理?用电阻衰减输入电压?

不是高压运放。只是提高了输入共模电压,而差模电压并未提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输入的共摸电压范围不都是跟供电电压有关吗?楼主±5V供电,所以共摸电压输入范围最多也就是(-5V,+5V) ...

是的,还要看运放,非轨对轨输入的运放共模输入电压更小,倒不了电源轨

网友A:
你是否超越了运放的输入共模区间
这个是TI员工写的一篇**,应该对楼主有帮助
从规格书看,TL08的共模输入范围是VSS+4~VCC-4,所以直接接应该是不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