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充电器]
有关充电器输出地(GND)对市电地线(Earth)之间电压问题

楼主(2019-12-23):
各位工程师朋友:您们好!      我们做了一款充电器产品,通过了认证,客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,充电器USB接口金属外壳(GND)会电人,然后测试了它对市电电网地线(Earth)之间的交流电压,竟然有80V。

       针对以上情况,我对市面上多款已通过认证(如CE、TUV或UL)的充电器,同样测试了其输出端地线(GND)对市电电网地线(Earth)之间的交流电压,其值也有80V。

       我问了负责安规的同事,他根据我们的充电器初级电路有接入地线(Earth)判定其为一类电源,根据标准这个交流电压不得超过30V,电流不得超过0.7mA。我问他这个电流是怎么测试出来的、是直接把电流表串接在GND和Earth之间、还是还要在GND和Earth之间接入一个电阻?还有这个30V电压是带载电压还是空载电压?如果是空载电压,明显是不符合标准的,那又是怎么通过认证的呢?对于这些问题同事也回答不出来。

       请问如何来解释以上问题呢?

网友A:
这个电压是由Y电容和初次级绝缘电阻等造成。一般主要贡献为Y电容。
而Y电容的大小,按照常见的最大2.2n计算,在最坏情况下,原边220VAC50Hz时候的阻抗=1.44MΩ。
电流=220V/1.44MΩ=151uA。
至于电压,则随着测试仪器的输入阻抗来定,理论上最大甚至可以测量到接近220V。
这里的电压都是指电源初级任意一端对大地的测量值。无所谓空载带载。由于串联阻抗足够大,因此这里只需要测量原副边绝缘电阻和初级对大地的漏电流,而不存在测量所谓电压的一说。
至于会电人,一般来说是电流过大了。以常见的原副边3MΩ绝缘电阻和2.2nY电容为例子,再敏感的人,也不会有电人的感受。

网友B:
你放的y电容 什么规格?换小点的呢 或者2个串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放的y电容 什么规格?换小点的呢 或者2个串联

正如上面的朋友所说的那样,我用的是2.2nF的Y电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压是由Y电容和初次级绝缘电阻等造成。一般主要贡献为Y电容。
而Y电容的大小,按照常见的最大2.2n计算 ...

谢谢您的回复!
从你上面所讲的内容,我可以得出以几点结论:
1.单纯从最大2.2NF Y电容来说,流经它的最大电流为151uA,远在安全电流0.7mA以下,引起电人的原因不在这里。
2. 对于USB输出端之地(GND)与市电电网地(Earth)之间的电压测量不是常规做法,也不在安规认证测试范围之内。
3.在排除Y电容的原因之外,造成输出端“电人”的原因还有可能出在原副边之间的绝缘阻抗不达标,这一点可以通过打高压可以测试出来。

谢谢您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。

网友B:
换其他厂家的电容,耐压要高,
有规格书最好对比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