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单片机自杀后,我该怎么办?

楼主(2019-12-23):
L136demo板,进入低功耗深度睡眠模式,SWD关闭了,无法下载程序,我该怎么办?
事后看了低功耗调试手册,才知道,原来不能深度睡眠直接调试,需要离线下载器或ISP重新擦除程序。
但是我没有离线下载器呀!
不知道demo板,出场,带不带bootloader,带了才能使用ISP吧!
似乎无解呀,谁来救救它!

解决方法:
在低功耗调试手册里,提到了,SWD,如果关闭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
1、离线下载器重新擦除程序
2、ISP擦除重新烧写
由于没有离线下载器,所以我试了以下,HDSC ISP 2.04的ISP烧写程序。

注意事项,最好用基于CH340的USB转串口模块(我一开始用了其他模块没成功),打开HDSC ISP 2.04,选择芯片后,会给连接方式提示!
注意,这里L136的MODE脚就是PD03,把它连到3.3v。

如果不出意外,点击完执行按钮后,就会出现下面的界面。
证明程序重新擦写完成。拔掉mode线,使用仿真器重新烧写就正常了!

xch
看标题很吓人,以为你要殉葬

网友A:
可以试试,,下载的时候按住reset按键不放,,,直到下载完成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,,下载的时候按住reset按键不放,,,直到下载完成、

试过,没用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136成功复活

@je段 :已分享
怎么解决的啊 分享下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,,下载的时候按住reset按键不放,,,直到下载完成、

一般来不及的,除非你在main函数开头加了延时

网友C:
HC32F003 / HC32F005 / HC32L110 解锁说明

1. 部分用户在使用 MCU 的时,因操作不当将 MCU 的 SWD 端口锁定,造成 MCU
不能再次使用。现提供解锁工具,以实现擦除 MCU 内的程序救回此类 MCU。
2. 该操作需要的硬件为:USB 转 TTL 串口模块;需要的软件为 HcUnlock。
3. 操作步骤
Step1、将 USB 转串口模块插到电脑的 USB 接口。
Step2、按下图将该串口的串口号调整为 COM4,如果该串口具有【延迟计时
器】选项,则将其值调整为 1。
Step3、将串口模块的相应管脚与待解锁的 MCU 的相应管脚进行连接。
MCU.VCC <---> 串口模块.VCC
MCU.GND <---> 串口模块.GND
MCU.TXD(P31/P35) <---> 串口模块.RXD
MCU.RXD(P27/P36) <---> 串口模块.TXD
MCU.RST(P00) <---> 串口模块.RTS/DTR
Step4、双击执行 HcUnlock_003_005_110.exe

网友D:
加一下qq 1017142325,有原厂FAE一起讨论

网友E:
当然是选择原谅它啊

网友F(2020-05-12):
我也出现一模一样的事情,低功耗忘记加保护。确定串口还有boot0 脚连接正常,但一直给我报串口超时。一定得需要CH340转串口吗?我现在使用的是CP210。

网友F:
你在烧录的时候,PC端的TX脚,应该是有波形的吧,我这个完全没波形

网友G:
我一般是把这个芯片吹下来,换一个新的上去,再调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我一般是把这个芯片吹下来,换一个新的上去,再调。

那你这,就换一个芯片了是吗?

网友H(2021-04-17):
求HDSC MCU Programmer的下载链接,谢谢   441563628@qq.com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求HDSC MCU Programmer的下载链接,谢谢

官网上有https://hdsc.com.cn/Category83-1496,任意选择一个片型号,在开发工具中,CORTEX-M在线编程器

网友J:
标题很抢眼,内容实用。

网友K:
这标题我差点不敢点进来

网友L:
楼主确实是一个高手,我还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M:
可怕的拟人修辞....如果这样了,我都是换一个,哈哈哈

网友N:
稍等……这个芯片在 RESET 下是不是 SWD 也是无效的?

网友O:
天哪,这标题有水平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