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传感器的问题

楼主(2019-12-23):
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。现在有个问题,如果传感器没接好,或者线松了。
做实验的时候,检测不到力,电机一直转,把做实验的横梁都压弯了。
板子上不接传感器,和传感器线松了,AD采样值差不多,所以分辨不出来。
请高手支招,怎么判断传感器线松了或者没接好,从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?
谢谢!

网友A:
if(电机运行&&传感器数值不变)
{停机;}

网友B:
加一颗偏置下拉电阻,如果线松了就相当于悬空,会被电阻下拉到0V,这种方式前提要处理好下拉电阻阻值对正常采样值的影响,并且正常采样时的AD值不能为最大或最小。

或者再加一颗传感器做冗余检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f(电机运行&&传感器数值不变)
{停机;}

这个不行。电机运行时,不一定压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一颗偏置下拉电阻,如果线松了就相当于悬空,会被电阻下拉到0V,这种方式前提要处理好下拉电阻阻值对正常 ...

加一颗传感器做冗余检测原理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C:
接插件传感器一侧加指示灯或者电源一侧加蜂鸣器报警之类的电路?

网友D:
加一微动开关,一旦电机的力超过限制,就给电机断电
或者,一旦微动开关变化了,说明电机到头了,就必须停止电机

网友E:
要把线送掉或者没接传感器的采样值设计到异常范围里去

网友F:
你设计有问题,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模拟信号力传感器,设计上采用电桥模式能很好的检测到传感器的存在与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设计有问题,看你这样子应该是模拟信号力传感器,设计上采用电桥模式能很好的检测到传感器的存在与否 ...

你具体说说怎么采用电桥模式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你具体说说怎么采用电桥模式?

四个电阻不是就组合成了电桥吗,其中一臂电阻就是你的传感器,当你传感器短线或者接触不好,电桥是会严重失恒的,很容易容易就能判断。这个在二次表中是大量应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四个电阻不是就组合成了电桥吗,其中一臂电阻就是你的传感器,当你传感器短线或者接触不好,电桥是会严重 ...

谢谢

网友G:
数控车床钻床都有急停开关,液压试验机那么大的力没有?
可不可以在称重传感器上加配重,让传感器读数不是正好是0,比如加一个1斤的配配重,试验机开机检测不到1斤就停机,检测到在程序里面减去这个重量

网友G:
液压缸应该有位移传感器吧,是不是要限制绝对位置。或者检测液压杆到一定位置没有检测到称重传感器变化就保护停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数控车床钻床都有急停开关,液压试验机那么大的力没有?
可不可以在称重传感器上加配重,让传感器读数不是 ...

这也是一种办法

网友H:
测电流,有电流没力=力传感器挂了

网友D:
或者你添加监测传感器连线的部分,就是多一根线,把传感器那边的电源反馈回来,如果线连接完好,则能正确返回高电平,否则是低电平,说明接头松脱了

网友I:
长知识了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