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与电动车控制器设计资料

楼主(2019-12-23):
(无正文)

楼主:
    IR2130是一款高性能的三相桥式驱动器,具有六路输入信号和六路驱动输出
信号,可同时驱动六路开关管工作,它集控制电路,电平转换,过流、过压及欠
压保护于一体,并且内部有自举式悬浮电路,只需要一路驱动电源,就可以输出
六路驱动信号。在母线电压不高于600 V的驱动电路中,IR2130可以正常工作,
其可输出的最大正向峰值驱动电流为2_SOmA,反向峰值驱动电流为_SOOmA,开
关频率高,加之内部自举技术的巧妙应用,使其可对同一桥臂上、下两个MOSFET
功率器件的栅极驱动信号产生2us的互锁延时时间[[47]。与其它专用集成驱动电路
相比,IR2130所需要的外围元器件数量少,不仅节省了成本,同时也保证了电路
的可靠性。

楼主:
    采样电阻法就是在逆变桥下桥臂的公共端接一个高精度的采样电阻,电阻的
另一端接地,采样电阻就可以直接将功率逆变电路的电流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,
然后经放大器放大后送入系统的微控制器控制电路,由于电阻是线性的,电阻两
端的电压与流经电阻的电流成正比例关系,通过一个简单的换算关系就可以得到
采样电流的值,从而实现对电路电流的采样,具体的电流采样电路如图4-11所示。
图中I_  Sense端口是逆变桥下桥臂公共端电流输出端口,即采样电流输入端,放
大器LM3_58后面的两个二极管则是用于限制信号幅度,以此防止由于输入信号过
大,对微控制器造成损害。

楼主:
      对于一个控制系统而言,控制算法的设计决定着控制系统性能的优劣,对于
电机这种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控制系统,不仅要求控制算法具有实时性和通用
性,同时还要求控制算法具有一定的容错能力,并且在满足性能指标的前提下控
制算法要尽可能简单可靠。直接转矩控制算法子程序正是对前面无刷直流电机直
接转矩控制策略的具体软件实现,根据前面对控制策略的研究可知直接转矩控制
算法子程序的实现主要包括定子磁链和电磁转矩的计算与比较控制、磁链扇区判
断、开关表状态选择以及电压空间矢量PWM输出等步骤[54]。具体的直接转矩控
制算法子程序流程图如图4一巧所示。

网友A:
最好有完整的工程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有完整的工程代码

我找找,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吧!一起探讨!那个硬石的做的就是很不错的!

网友B:
电动车控制器逻辑貌似也挺复杂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动车控制器逻辑貌似也挺复杂的

这个必须是久经验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