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
F722 USB HS 做CDC 问题.

楼主(2019-12-23):
USB, dc, CD, vi, ic
自己的 STM32 F722VET6,  使用 cubeMX建立工程.
1. Connectivity -> USB_OTG_HS 设置成 device_only.
2. Middle Ware -> USB_DEVICE 设置成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(Vitural Port Com)
3. 时钟配置 USB Clk 为 48Mhz.

生成代码
1. 确认有 main -> MX_USB_DEVICE_Init();
2. 在 main中 while (1) 后加入  HAL_Delay(1000);

烧写下去, 发现 PC端没有检测到USB, 没有任何反应, 换了一块板子仍旧如此, 应该是软件问题.
不过那里出问题了?  以前F4 用 USB_OTG_FS 也是这样子配置的, 那里有问题, 请教各位大侠?

网友A:
没玩过这个,帮顶一下

网友B:
检查下MX_GPIO_Init()是不是GPIO有时钟没打开,都开了试试?

网友C:
一步一步检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