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开发uvc摄像头, 如何使用v4l2调用扩展控件

楼主(2019-12-23):
我的扩展描述符如下
          ===>Video Control Extension Unit Descriptor<===
bLength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C
bDescriptorType:                   0x24
bDescriptorSubtype:                0x06
bUnitI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3
guidExtensionCode:                 {A22AD33D-DEBD-A540-A2DD-DE88D1B8725E}
bNumControls: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8
bNrInPin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1
===>List of Connected Units and Terminal ID's
baSourceID[1]:                     0x02
bControlSize: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3
bmControls : 0x01 0x00 0x00
     D00 = 1  yes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1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2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3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4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5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6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7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8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09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0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1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2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3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4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     D15 = 0   no -  Vendor-Specific (Optional)
iExtensio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
固件中跳转到扩展控件:

现在问题是用v4l2如何访问到自定义的扩展控件,如果用以下代码能访问到控件,下面的ec.id=多少??
    struct v4l2_ext_controls ecs;
    struct v4l2_ext_control ec;
    memset(&ecs, 0, sizeof(ecs));
    memset(&ec, 0, sizeof(ec));
    ec.id = 多少??
    ec.size = 2;
    ec.value = 2;
    ecs.controls = &ec;
    ecs.count    = 1;
    ecs.ctrl_class = V4L2_CTRL_CLASS_FLASH;
    int ret;
    if( (ret = ioctl(vd->fd, VIDIOC_S_EXT_CTRLS, &ecs))<0)
    {
        trace("light set failed!\n");
    }

网友A(2020-04-12):
请问楼主最后用v4l2实现了自定义的扩展通道吗

楼主(2020-07-05):
没有实现, 应该需要驱动支持, 后面是找了一个没使用的标准控件实现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实现, 应该需要驱动支持, 后面是找了一个没使用的标准控件实现的

楼主能提示用的什么标准控件实现的? 借鉴一下

网友B(2020-10-12):
这些扩展指令不需要V4L2的啊,不是都已经到协议栈了嘛

网友C(2021-01-10):
很棒棒哦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