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
求大家推荐开关频率40~50kHz左右的IGBT

楼主(2019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像英飞凌IHW40N60T,属于Soft Switching Series(软开关)系列,也属于高频系列,工作在40-50kHz是可以的,官方 SWITCHING FREQUENCY数据,110°50A开关电流,频率可以到100KHz,80°则开关电流可以到80A,不过,实际上,工作在频率高时候,我曾经在1000W双管正激的线路上测试,主频60KHz,变压器驱动,波形良好,常见的MOS开关小尖峰啥的全没了,就是比较热,当然器件是安全的,加强散热后就不是问题。到器件手册,是可以查到频率的,可以看SWITCHING FREQUENCY图表。不过,模块就不知道。

网友B:
这个频率,  可能考虑 GaN 类的器件比较合适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频率,  可能考虑 GaN 类的器件比较合适了

GaN这么大电流的,这么高电压的不多吧

SiC有,这两种都是M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