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
无刷电机不建议用不锈钢轴承的原因介绍

楼主:
实验筛(使用无刷电机)是集粉粒分级、液体过滤为一体的标准实验筛;选用于实验室、质检室;对颗粒、粉类进行粒度结构分析,具有噪音低、效率高、精度高等特点。
实验筛使用的无刷电机性能如下:
电压:220V
耐压:1500V/5mA/1Se
安全保护:温控保护
绝缘等级:Class B
功率:40W
为什么实验筛无刷电机不建议用不锈钢的轴承呢?
除非客户特别指定用不锈钢的轴承,例如使用环境为低温,轴上和轴承上会有冷凝水,需要用不锈钢的。否则标准配普通轴承, 在声音方面通过与客户共同测试发现,用普通轴承比用不锈钢轴承的无刷电机,在负载情况下,分贝值降低到5dB以上。
从声音和价格优惠上。采用使用无刷电机的普通轴承,并不影响实验筛高频振动,高效筛滤样品;标准筛体,确保样品分析高精度;分析数据统一性,把检验误差降到低程度,以便对产品质量做出准确判断。

网友A(2020-01-11):
用普通轴承比用不锈钢轴承的无刷电机,在负载情况下,分贝值降低到5dB以上。  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
网友B(点评):
大概是钢材的韧性等物理指标不一样吧。 不锈钢材料的 机加工 的确比较难

网友A:
在负载情况下,分贝值降低到5dB以上。是轴承的噪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