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刷彩屏TFT时,不用FLASH芯片,如何实现抗锯齿呢?

楼主(2019-1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懂啥意思。

网友A:
网上有很多TFT显示屏驱动的笔记和例子。

网友B:
哪种锯齿

网友C:
抗锯齿跟 flash芯片一点关系也没有,抗锯齿跟算法有关。

网友D:
楼上说的对啊,我一直也很奇怪,为何锯齿跟Flash扯上了。

网友D:
如果你的芯片存储足够是不需要用Flash的,你也可以通过数据接口接受要显示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抗锯齿跟 flash芯片一点关系也没有,抗锯齿跟算法有关。

可以提供下算法吗?那对字体取模也有对应的要求了吧

网友E:
说下自己项目中TFT屏的抗锯齿处理的一个例子吧,字体是倾斜的,UI设计时给的BMP图片就做了抗锯齿处理 ,
然后用BmpCvt for emwin工具转换成4阶灰度,生成代码。在软件中转换后黑白两色和4阶的对比还是很明显的

那么之前是单色 不是0就是1,增加了4阶灰度后,就要乘一个系数(N/16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说下自己项目中TFT屏的抗锯齿处理的一个例子吧,字体是倾斜的,UI设计时给的BMP图片就做了抗锯齿处理 ,
然 ...

嗯。看图片是实现了抗锯齿。你的意思是你一个像素点只是16种色了吗,即一个字节8位可以存2个像素点了吗?那我现在的屏默认配置是16位真彩,一个像素点是R5+G6+B5,是一个像素点用2个字节去存储。那么我改成4阶后,屏的配置要修改为4阶吗?还是直接4阶的色转为R5+G6+B5的2个字节的刷呢?

网友F:
做的图片的色彩参数要与屏的色彩参数一致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嗯。看图片是实现了抗锯齿。你的意思是你一个像素点只是16种色了吗,即一个字节8位可以存2个像素点了吗? ...

我用的也是RGB565格式,一个像素点2字节。用4阶的时候,需要计算下颜色,
我生成的数据是上面图片中的数组,4bits 1个像素,那么1字节8位就是两个像素,每个像素点对应的值是0~F,你可以理解为浓度,0就不显示,F就是最浓
如果你现在用红色(R=0x1F, G= 0x00, B = 0x00), 某个像素点对应的值为4,那么转化后的颜色的浓度就是R = 0x1F*0x4/0xF = 0x08,那么刷这个像素点的RGB分别是0x08,0x00, 0x00。

网友G:
如果要实现抗锯齿,一个像素点不能用1bit来表示黑白,那一个像素点用2bit以上表示灰度,一般情况下4bit够用了,用16bit感觉有点浪费了,在不用外部Flash保存字库信息的话,对ROM要求感觉会有点高。假设一个字是16x16,原来1bit的话占用空间32字节,如果是4bit的话是148字节,如果是16bit的话就要512字节。4bit的方式存字库,在写入到tft屏是要转换成RGB565,即4bit表示16位级灰度,对应RGB565的话如果要简单点就直接转换成RGB444,难点就要对应计算比例了。

网友H:
你方向就错了,单片机这种低端处理器,你用来处理抗锯齿,用图片不是更好吗。用户不管你用的多牛的技术,要的是实实在在能看见的东西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说下自己项目中TFT屏的抗锯齿处理的一个例子吧,字体是倾斜的,UI设计时给的BMP图片就做了抗锯齿处理 ,
然 ...

我做了三年多的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用的也是RGB565格式,一个像素点2字节。用4阶的时候,需要计算下颜色,

我生成的数据是上面图片中的数 ...

好。明白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方向就错了,单片机这种低端处理器,你用来处理抗锯齿,用图片不是更好吗。用户不管你用的多牛的技术,要 ...

图片的我能做。只不过领导看到别人没有FLASH芯片,以为我技术有问题浪费成本。其实也算是学习下别人不用FLASH芯片的方法吧,也是有意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如果要实现抗锯齿,一个像素点不能用1bit来表示黑白,那一个像素点用2bit以上表示灰度,一般情况下4bit够用 ...

好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