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【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】LED灯闪烁

楼主(2019-12-23):
ES32F065x试用报告
   一般来讲,对一款不是很熟悉的MCU,主要看是否为通用的内核,ES32F065x通过数据手册,知道是ARM 32 Cortex-M0 CPU,所以就用比较熟悉的KEIL5软件来开发比较容易上手。
首先要在电脑中把必要的开发软件装好,如heil5软件和串口工具TT,到官网把相关芯片的pack包,驱动和SDK下载,如Eastsoft.ES32_DFP.1.0.4.packESburner_1.0.0.94.exe,ES32_SDK_V1.04.zip等,过程比较简单,具体过程就不一一描述了,马上可以开始进行实验了。
一般开始就是点灯的程序比较容易上手,就开始从这个程序开始把。
步骤如下:
1:把ES32_SDK_V1.04.zip包解压,进入以下这个目录
D:\essemi\ES32_SDK_V1.04\Projects\ES32F065x\Examples_MD\GPIO\gpio_toggle\MDK-ARM
     2:打开这个项目example.uvprojx
     3:打开main.c这个文件修改一下,如:
int main()
{
        md_init_1ms_tick();
        config_gpio();

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md_delay_1ms(1000);
        md_gpio_toggle_pin_output(LED2_GPIO_PORT, LED2_GPIO_PIN);
        md_delay_1ms(1000);
        md_gpio_set_pin_low(LED2_GPIO_PORT, LED2_GPIO_PIN);
        }
}
通过下载器ES-LINKII mini编程到开发板,在Keil中要选择CMSIS-DAP Debugger才能下载。好像要用USB的外接电源,而且要把下载器拔掉,才能运行程序,不知道是啥原因。
  下图是运行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