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IM900] SIM800C天线走线怎么走?

楼主(2019-12-23):
原来的走线,测试信号强度为31;自己画的板子,测试信号强度为24。(测试地点为办公室内,信号好,都是单面板)
两个走线用软件计算的值都不是50欧姆,也还不了解这个50欧姆,望大侠指导。(参考了网上及SIM800C的手册走线布局、线宽、间距、地)
下附图(计算工具用的CITS25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模型选错了,还望指导):

楼主:
,自己皮一下

网友A:
你的RF信号为啥弯的?不能走直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RF信号为啥弯的?不能走直线吗?

芯片手册里有说“射频信号远离SIM卡以及电源芯片等”,原板子是估计在有限的地方内尽量远离,我的板子也是参考了这一点,并想验证下长度是否影响信号强度,但是后又看到长度不影响!不懂了。我多加了电容电阻是有看到说加了好。。。。

网友B:
1,C9,C10没用,去掉C9,C10看信号强度能不能上来?
2,R7换成几十pF的电容,再看信号强度
J1如果没有安装要求,尽量在RF输入端附近,越近越好,
50阻抗计算不太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C9,C10没用,去掉C9,C10看信号强度能不能上来?
2,R7换成几十pF的电容,再看信号强度
J1如果没有安装 ...

多谢,这就去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C9,C10没用,去掉C9,C10看信号强度能不能上来?
2,R7换成几十pF的电容,再看信号强度
J1如果没有安装 ...

刚测了(还是我的板子),31,大侠,能具体说下去电容的作用,还有传入一个电容的作用不,感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刚测了(还是我的板子),31,大侠,能具体说下去电容的作用,还有传入一个电容的作用不,感谢。 ...

RF输入线就应该什么都没有最好,并电容会影响信号质量,有ESD或surge要求的并联TVS,也要选极间电容特别小的,至少小于1pF
串电容替代电阻影响不大,有些天线需要供电的方案串小电容隔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F输入线就应该什么都没有最好,并电容会影响信号质量,有ESD或surge要求的并联TVS,也要选极间电容特别 ...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7丶C9丶C10是匹配回路还是什么,有电阻R7必然会衰減。若要阻抗匹配则R7要改成电感。
高频走线不是非要50欧 ...

R7丶C9丶C10是天线匹配电路,R7用的0欧姆;天线座子是用的50Ω规格,这个驻波系数不知道是意思(手册里说“需选择工作频带内输入阻抗为50Ω,驻波系数小于2的天线产品”);是电阻要和天线座子匹配,驻波系数由天线决定,并接近1最好吗?天线座子和天线之间有什么限制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R7丶C9丶C10是匹配回路还是什么,有电阻R7必然会衰減。若要阻抗匹配则R7要改成电感。
高频走线不是非要50欧 ...

你不要误导别人,这个电路把旁路电容去掉就OK了,你说的从学术上没有问题,实际上增加了调试难度,天线都是按照50Ω匹配的,你射频不按50欧姆匹配的话,怎么调?

网友E:
原来的PCB,反面几乎全部GND,正面RF旁边的GND焊盘接地良好。
你的差很多。
很多细节要注意的,比如:
1、模块RF焊盘左边,估计有测试点,禁止铺铜,你这里有GND,靠太近。
2、RF插座正下方,一般也是禁止布线的,可能插座的RF信号金属靠近,你的下方是GND。
3、RF信号连续性,不仅是微带线本身,微带线周围,包含模块的GND、RF插座的GND,要接地良好,你的地孔不够多。
手机设计了十几年,原来手下几十号人,已经好几年不搞手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原来的PCB,反面几乎全部GND,正面RF旁边的GND焊盘接地良好。
你的差很多。
很多细节要注意的,比如:

多谢指导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何时误导。我一时也找不到芯片资料,看他用电阻才有欵问。芯片阻抗若等于天线阻抗自然可以不必另行匹配 ...

这个有啥争论的,天线插座或者模块输出附近,加PI匹配电路,没有问题,万一不匹配还有补救措施。
LZ的加匹配电路没有问题,只是位置不对,要么靠近模块要么靠近插座,不可以放中间的。

网友E:
RF就是细节决定成败,匹配电路也有很多讲究,器件尽量0402甚至0201的,靠近,接地良好,效果最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有啥争论的,天线插座或者模块输出附近,加PI匹配电路,没有问题,万一不匹配还有补救措施。
LZ的加 ...

多谢指导

网友F:
线越短越好,尽量不转弯,回路里的电容和0欧电阻都去掉,模块本身已做好天线匹配,外加那些元件只会造成衰减。

网友F:
如果需要长距走线,注意按传输线设计。

网友G(2022-07-27):
好像线宽,与地线的间距,都有要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