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求助STM32低功耗问题

楼主(2019-12-23):
使用STM32F4系列,上电后进入STOP模式,整机电流不到2mA,外部中断唤醒。
问题是在进入STOP模式后,过大概十分多种,中断退出后好像是卡死了,功耗电流飙到50mA,复位键重新进入STOP,电流也有13mA左右。而如果是十来分钟内退出STOP功能就是正常的。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什么原因呢

楼主:
好像也不是卡死了,再过大概十分钟,给一个外部中断又正常了

网友A:
能否借助调试器, 或者通信端口输出点数据, 检测一下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借助调试器, 或者通信端口输出点数据, 检测一下状态

感谢回复,卡死后检查发现12V转3.3V的供电电路输出变成3.1V不到,晶振没起振,这么低的电压STM32应该是没工作了。而且这种现象只有在低功耗运行十分钟以上才会发生

网友B:
进入STOP模式后,MCU的功耗应该只有10UA左右,整版2个MA,说明你外围有消耗电流的电路或者器件。
10几分钟后,电源电压被拉低到3.1V,MCU在1.8V以上都可以正常工作,可能是外围电路把MCU唤醒导致功耗上升的。
你可以在进入STOP后加一个灯做判断,看进入到哪个中断把MCU唤醒了

网友C:
这并不是低功耗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