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 做了个呼吸灯,发现了个天大的秘密

楼主(2019-12-23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*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88409]@file[/url]     main.c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895143]@version[/url]  V3.00
* $Revision: 5 $
* $Date: 15/02/06 10:22a $
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  Show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/output control.
* @note
* Copyright (C)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All rights reserved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M058S.h"

#define PLL_CLOCK           50000000
extern char GetChar(void);

void SYS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System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Enable Internal RC 22.1184MHz clock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ON_OSC22M_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);

    /*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*/
    CLK_SetHCLK(CLK_CLKSEL0_HCLK_S_HIRC, CLK_CLKDIV_HCLK(1));

    /*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*/
    CLK_EnableXtalRC(CLK_PWRCON_XTL12M_EN_Msk);

    /*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*/
    CLK_WaitClockReady(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);

    /*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*/
    CLK_SetCoreClock(PLL_CLOCK);

    /*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*/
    CLK_EnableModuleClock(UART0_MODULE);

    /*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*/
    CLK_SetModuleClock(UART0_MODULE, CLK_CLKSEL1_UART_S_PLL, CLK_CLKDIV_UART(1));
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I/O Multi-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/* Set P3 multi-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*/
    SYS->P3_MFP &= ~(SYS_MFP_P30_Msk | SYS_MFP_P31_Msk);
    SYS->P3_MFP |= (SYS_MFP_P30_RXD | SYS_MFP_P31_TXD);

}

void UART0_Init(void)
{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Init U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/* Reset UART0 */
    SYS_ResetModule(UART0_RST);

    /*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*/
    UART_Open(UART0, 115200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MAIN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int 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int  x=0,t=0,f=0;

    /*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UnlockReg();

    /* Init System,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-function I/O */
    SYS_Init();

    /*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*/
    SYS_LockReg();

    /* Init UART0 for printf */
    UART0_Init();

    printf("\n\nCPU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72445]@[/url] %d Hz\n", SystemCoreClock);

    /* Configure P3.6 as Output mode */
    GPIO_SetMode(P3, BIT6, GPIO_PMD_OUTPUT);

x=0;
t=5000;
while(1)
{

   P36=1;
         CLK_SysTickDelay(x+1);
   P36=0;
         CLK_SysTickDelay(t+1-x);
if(f==0)  x=x+25;
if(f==1)  x=x-25;
if(x>=t) f=1;
if(x<=1) f=0;

  }

}

/*** (C)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. ***/

楼主:
代码虽然简单,但是已经实现呼吸灯功能了,可以慢慢亮,然后慢慢灭。

楼主:
秘密就在那个延时函数里。

楼主:
如果那个延时函数的参数是0,这就完蛋了,啥都弄不成。所以那个参数最小是1才行。

楼主:
一定要注意这个函数的参数,不能为0,必须为正整数。

楼主:
调整那些参数,让周期拉长,或者让PWM调整步长变化,都会得到不同的效果的。

楼主:
经过测试,发现步长一般不能小于周期的1%,否则就看着不爽,会觉得变化太慢。

网友A:
牛啊,延时肯定不能1us都不延时的。然而这个有时候还真是需要。

网友A:
所以这就是模拟PWM的局限性啊,除非自己写个延时函数。
然而只要有语句就必然占用时间。矛盾。

网友A:
迫不得已才这么用,不过楼主很棒,写的通俗易懂。

网友A:
楼主共享一下工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共享一下工程吧。

好,一起研究

网友B:
牛B,我要试试参数是0会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