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学习笔记+STM32上cJSON的使用

楼主(2019-12-23):
【学习笔记+stm32上cJSON的使用】
     最近的项目需要将数据传输到物联网平台上,与平台交换数据的格式使用是JSON 查询了中文官网的文档,知道了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,易于开发者阅读和编写。JSON采用完全独立于语言的文本格式,但是也使用了类似于C语言家族的习惯。这些特性使JSON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。
JSON格式
{    "Room"{
           "LED":"on",
           "Temperature":36
    }
}
这串JSON数据描述的是Room的LED灯的状态和温度,相当为Room:LED=on,Temperature=36。通过""双引号标记和名称和值,值与值之间使用","来分割,名称和值之间使用":"的分开。
cJSON的开发
不同的开发语言有不同的JSON的库。cJSON的源码可以在https://sourceforge.net/projects/cjson/上下载。
cJSON添加到文件夹只需要把cJson.c和cJSON.h添加到stm32的工程中。
cJSON通过这个结构体来表示数据
*next 和*prev 指针可以用来遍历“矩阵”或者“对象”类型的 JSON 数据链表;这两种类型的 JSON 数据还会有一个子数据
指针*child
type : 表示该 json 数据的类型, 比如数字,字符串、矩阵、对象等
*valuestring, valueint, valuedouble 和*string 指针分别指向该 json 数据类型具体的值, 视其类型而定
使用cJSON生成JSON数据
这里一定要注意cJSON_Print会申请内存,cjson_print_buf一定要free掉,不然会造成内存泄漏。
使用cJSON解析JSON数据
总结:
cJSON库的代码量不大,主要是一定要记得释放内存。

网友A:
谢谢分享。。。正好用到!

网友B:
你这用的MQTT协议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用的MQTT协议吗

在应用层上用

网友C(2022-02-21):
请问楼主,我在使用cJSON时 jsonString = cJSON_Print(root);jsonString 接收到的时一个空指针。没有内容。是咋回事?敬请指教!谢谢
单片机是STM32103ZE  KEIL5下编译的

网友D:
分配内存的时候,如何释放呢

网友E:
感觉cjson太强大了。

网友F:
怎么分配内存呢?

网友G:
cJSON这个轻量库应用挺多的。

网友H:
解码的效率怎么样

网友I:
由于c语言中,没有直接的字典,字符串数组等数据结构,所以要借助结构体定义,处理json

网友J:
cJSON可以应用在单片机上吗

网友K:
cjson如何判断开头和结尾?

网友L:
cJSON的使用方便了很多。

网友M:
各式各样开源的JSON库非常多

网友N:
开发时使用过cJSON和json-c两种库

网友O(2022-11-10):
谁给推荐一个C++的JSON库

网友P:
如何用ESP8266的JSON函数解析JSON数据?

网友Q:
cJSON, 很精巧的json解析库

网友R:
怎么使用cjson库把字符串转换成cjson格式

网友S:
demo工程包括构造一个JSON对象

网友T:
可以直接导入开源的cjson 库进行处理

网友U:
cjson太强大了

网友V:
cJSON添加到文件夹只需要把cJson.c和cJSON.h添加到stm32的工程中

网友W(2023-09-29):
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

网友X:
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。

网友X:
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,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

网友Y:
改变测试负载的值,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

网友Z:
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

网友AA:
直至电感器饱和,使开关器件烧毁。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。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,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

网友AB:
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、纹波、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。

网友AC:
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、输出电流、负载能力、压降、效率和输出波形

网友AD:
逐渐变细的孔(也称为邮票孔)变得越来越普遍

网友AE:
正激:脉冲变压器的原/副边相位关系

网友AF:
有没有单片机能用的json解释器啊

网友AG:
json是数据格式,协议走的什么啊?

网友T:
cJSON库的基本用法示例

网友AH:
使用cJSON库中的函数,也可以很方便地解析JSON数据。例如,可以使用cJSON_Parse函数将JSON数据解析为cJSON对象,然后使用cJSON_GetObjectItem函数获取其中的键值对。

网友AI:
有许多轻量级的库应用程序,比如cjson。

网友AJ:
cjson可以应用于微控制器吗

网友AK:
如何使用ESP8266的JSON功能解析JSON数据?

网友AL:
与生成JSON对象一样,当完成对解析后对象的操作后,你需要销毁它以防止内存泄漏。

网友AM:
json解释器要占用多大空间啊

网友AN:
json如何确定开始和结束?

网友AO:
使用cjson要方便得多。

网友AP:
您在这里使用mqtt协议吗

网友AQ:
STM32上可以使用cJSON库进行JSON数据的解析和生成。cJSON是一个轻量级的JSON数据处理库,它可以在资源有限的系统中使用。

网友AR:
可以从cJSON的官方网站或GitHub仓库获取最新版本的库文件和文档。

网友I:
可以在cJSON官方网站上下载,或者在一些开源软件仓库中下载。

网友AS:
使用cJSON库提供的函数将JSON对象转换为JSON字符串。您可以使用cJSON_Print()函数将JSON对象转换为格式化的JSON字符串,或者使用cJSON_PrintUnformatted()函数将JSON对象转换为紧凑的JSON字符串。

网友AT:
在STM32上使用cJSON库可以让你轻松地处理JSON格式的数据。

网友AU:
使用cJSON库提供的函数获取JSON对象中的键值对。您可以使用cJSON_GetObjectItem()函数根据键获取对应的值,或者使用cJSON_GetArrayItem()函数根据索引获取数组中的元素。

网友T:
在将cJSON库集成到您的STM32项目中时,需要根据具体的开发环境和构建系统进行相应的配置和编译。

网友V:
json需要占用多少资源啊

网友AV:
cJSON库是一个开源的第三方库

网友AW:
使用cJSON库提供的函数来创建一个JSON对象。您可以使用cJSON_CreateObject()函数创建一个空的JSON对象,或者使用cJSON_Parse()函数从JSON字符串解析出一个JSON对象。

网友AQ:
从 cJSON 官方网站(https://github.com/DaveGamble/cJSON)下载适用于 STM32 的 cJSON 库。

网友F:
STM32上使用cJSON可以方便地解析JSON数据。您可以使用cJSON库来解析JSON字符串,将其转换为C语言中的结构体或数组。

网友AX:
如何在分配内存时释放内存

网友AY:
感受cjson太强大了。

网友AZ:
cjson可以利用于微控制器吗

网友BA:
cjson的效率怎么样啊

网友U:
这是应用层吗

网友BB:
cjson库有多大啊

网友BC:
可以使用cJSON_AddItemToObject()函数将一个新的键值对添加到JSON对象中,或者使用cJSON_AddItemToArray()函数将一个新的元素添加到JSON数组中。

网友BD:
有各种各样的开源JSON库可用

网友BE:
在开发过程中,我使用了cjson和json-c库

网友BF:
内存会自动释放吗

网友BG:
可能需要调整堆栈大小以容纳cJSON库的操作。这通常可以在你的工程配置文件中进行设置。

网友BH:
在使用cJSON库时,需要遵循其使用规则,避免出现内存泄漏等问题。

网友BI:
cJSON是一个在C语言中使用的JSON解析库,它非常适合在STM32这样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。

网友F:
使用cJSON库,可以将JSON字符串解析为一个C语言结构体。

网友H:
在STM32项目的源代码中,需要包含cJSON库文件。可以使用#include <cJSON.h>来包含。

网友BJ:
从cJSON官方网站或其他可靠来源下载cJSON库。

网友BK:
可以从官方网站或者开源代码托管平台上下载cJSON库的源代码,然后将其编译成静态库或动态库,以供STM32使用。

网友H:
将编译好的cJSON库添加到STM32项目中,可以在Makefile或者Keil工程中进行配置。

网友BH:
由于STM32的资源有限,需要避免在STM32上处理过大的JSON数据,以避免出现性能问题。

网友BL:
可以从cJSON的GitHub页面上下载该库。下载链接:cJSON GitHub

网友L:
在STM32上使用cJSON库可以方便地进行JSON数据的解析和生成。

网友:
使用cJSON库中的函数,可以很方便地创建JSON对象。例如,可以使用cJSON_CreateObject函数创建一个空的JSON对象,然后使用cJSON_AddItemToObject函数向其中添加键值对。

网友BM:
首先定义了一个 JSON 字符串,然后使用 cJSON_Parse() 函数解析 JSON 数据。解析成功后,我们可以使用 cJSON_GetStringValue() 和 cJSON_GetIntValue() 函数获取 JSON 数据中的各个字段。最后,我们释放 cJSON 解析器占用的内存

网友BN:
先了解JSON的基本概念和语法规则,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处理JSON数据。

网友BO:
不再需要cJSON对象时,一定要使用cJSON_Delete()函数清除相关内存,以防止内存泄漏问题。

网友BP:
cJSON是一个轻量级的JSON解析器,可以在C语言中解析JSON数据。

网友P:
可以使用 cJSON 库提供的函数解析 JSON 数据。

网友BQ:
STM32应用程序中,包括cJSON的头文件,并使用相关函数来解析JSON数据。
示例代码中提到了如何解析JSON数据并提取其中的字段值,如"name"、"age"和"city"。

网友BR:
可以从cJSON的官方网站下载源代码,然后将其包含在你的项目中。源代码通常包括头文件(.h)和源文件(.c)。

网友BS:
一些静态测试对象还包含海浪、纹波、升沉以及静态输出电压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