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升压芯片选择,选哪个合适,请指导下

楼主(2019-12-24):
请教个问题,现在如果想把1V工作电压升压到5V,电流300mA就够,有两个升压芯片满足条件,
但是他们的输出电流不一样,第一个升压芯片的输出电流最大到500mA,第二个升压芯片的最大输出
电流是1500mA,如果在芯片选型的时候,这两个选哪个合适呢?谢谢。

网友A:
还有几个指标
1 效率
2 静态功耗
3 价格

网友B:
启动电流

网友C:
500mA那个就够了。

网友D:
楼主的判断可能有大问题。
  这个最大电流 若干是有条件的。  1V输入条件下,能输出 5V 300mA 的,我都没有找到,何况是500mA、1500mA 的。
    楼主把你 找到的 两个具体型号 都放出来 看看。

网友E:
这种升压芯片不多见,应该有的,具体看看手册,看看芯片的最大功耗,500ma也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