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使用SC92F8361B电源电压被拉低

楼主(2019-12-24):
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我板子上电源模块输出的是5V的电压只要把单片机SC92F8361B焊在上面后,电压就被拉低到4.6~4.8V。起初我认为是不是哪边负载太大把电压拉低,但是我量的电流才20ma左右。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吗?

网友A:
检查是否有外部电路漏电导致

网友B:
单片机没程序时,外部IO口三态,实际电平不确定,经试验,很多单片机的三态IO时,可以完美驱动三极管这类电流型的器件。请查外围IO控制电路是否有类似的电源和负载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