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支持]
对BootLoader的疑问

楼主(2019-12-24):
粗略地看了一下BootLoader原理,是在AP中软件复位跳到BootLoader,这逻辑好像有问题:即如果没有AP,是否就是变砖了?
如果只有BootLoader,能否正常运行?

网友A(点评):
一般的,IC出厂就内置BootLoader程序,然后是上电时满足某个条件,就能跳转到BootLoader(比如某IO口低电平或高电平,具体看厂家)。若你问的是用户自定义的BootLoader,那跳转条件可以自个儿改,不一定要通过软件复位跳,只有BootLoader能运行但是BootLoader本身就只是起引导下载用户程序的作用啊。

网友B:
AP中软件复位,AP是什么东西呢?

网友C:
不会,每次上电是从BootLoader启动,然后跳转到AP

网友D(2020-02-24):
BL非常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