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USB CDC 问题探讨?

楼主(2019-12-24):
例程用的官方的 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3.0.0
芯片是 GD32F150C8

楼主:
代码只改了上拉IO配置。电路图如下

楼主:
硬件上,我把原板的12M晶振改为了16M.其他未动

现在上电连接电脑后,电脑显示如下

楼主:
请问有没有调试过这块的朋友?这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A:
搞了一堆东西,但是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搞了一堆东西,但是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。。。

正常应该电脑识别出虚拟串口的,壳是现在识别有问题,用的是官方的例程,不知道哪块的原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正常应该电脑识别出虚拟串口的,壳是现在识别有问题,用的是官方的例程,不知道哪块的原因 ...

不是该GPIO_BOP(port)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该GPIO_BOP(port)吗?

BOP的话是完全没反应。看实际电路,想拉高的话这个IO应该置低吧

网友A:
有这个显示说明是有上拉的,有进枚举,但是枚举不成功。你还是去看看时钟部分吧,USB的分频部分做了修改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这个显示说明是有上拉的,有进枚举,但是枚举不成功。你还是去看看时钟部分吧,USB的分频部分做了修改了 ...

void rcu_config(void)
{
    /* enable USB pull-up pin clock */
 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C_AHBPeriph_GPIO_PULLUP);

    /* configure USB model clock from PLL clock */
   rcu_usbd_clock_config(RCU_USBD_CKPLL_DIV1_5);

    /* enable USB APB1 clock */
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(RCU_USBD);
}

网友A:
官方标准的crystal是8m的,时钟初始化的部分你做了修改了吗?    /* PLL = HXTAL * 9 = 72 MHz */
    RCU_CFG0 &= ~(RCU_CFG0_PLLSEL | RCU_CFG0_PLLMF | RCU_CFG0_PLLDV);
    RCU_CFG0 |= (RCU_PLLSRC_HXTAL | RCU_PLL_MUL9);

你可以增加HXTALPREDV为2分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标准的crystal是8m的,时钟初始化的部分你做了修改了吗?    /* PLL = HXTAL * 9 = 72 MHz */
    RCU_ ...

正解!谢谢哥们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官方标准的crystal是8m的,时钟初始化的部分你做了修改了吗?    /* PLL = HXTAL * 9 = 72 MHz */
    RCU_ ...

回复这么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