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电桥计算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9-12-24):
先把2支路总电阻加起来再并联,算出上面部分总电阻,可以获得330(R6)上面的压降。
算出来后,电桥2端电压就出来了。然后根据半桥上下电阻串联分压原则,直接获得V1 V2。

网友B:
电桥的计算就是两个分压公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2支路总电阻加起来再并联,算出上面部分总电阻,可以获得330(R6)上面的压降。
算出来后,电桥2端电压 ...

你的意思就是(R1+R3)//(R2+R4+R5)算出并联电阻,在和R6串联算出R6的电压,实际电桥两端的电压可以认为是5V减去R6两端的电压,是不是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就是(R1+R3)//(R2+R4+R5)算出并联电阻,在和R6串联算出R6的电压,实际电桥两端的电压可以认为 ...

对的,就是这样,这里纠正一下,实际电桥2端电压要加上R6的电压,计算时候是减去后算桥臂,算好了,再加上R6电压,才是电桥2臂实际输出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的,就是这样,这里纠正一下,实际电桥2端电压要加上R6的电压,计算时候是减去后算桥臂,算好了,再加 ...

我用这个电桥,桥臂后端用了AD623这个芯片,11倍放大,利用实物验证时测的经过放大后的电压应为4V,我用这个方法算出来的不是4V,这个又怎么解释呢,是我没有理解对你的意思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这个电桥,桥臂后端用了AD623这个芯片,11倍放大,利用实物验证时测的经过放大后的电压应为4V,我用 ...

悲剧,我算出来是0.134左右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R1 330.0
#define R2 330.0
#define        R3 150.0
#define R4 100.0
#define R5 8.2
#define R6 330.0
#define Vref 5.0

#define SR(Ra,Rb) ((Ra)+(Rb))
#define PR(Ra,Rb) ((Ra)*(Rb)/(SR((Ra),(Rb))))
#define VRR(Ra,Rb,V) ((V)*((Ra)/(SR((Ra),(Rb)))))
#define VR6 (VRR(R6,PR(SR(R1,R3),SR(R2,SR(R4,R5))),Vref))
#define V1 (VRR(R3,R1,Vref-VR6)+VR6)
#define V2 (VRR(SR(R4,R5),R2,Vref-VR6)+VR6)
#define show(x,y) printf("V1=%8.8llf,V2=%8.8llf,Vo=%8.8llf",(x),(y),((x)-(y))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show(V1,V2);
}

网友D:
623的REF端可能接的2.5V,压差放大11倍,再加上2.5就对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悲剧,我算出来是0.134左右

电压差本来就是0.134354875  你用C  我用excel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还需要考虑 V1, V2 之间测量系统的电阻影响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压差本来就是0.134354875  你用C  我用excel。。。。。。

我搞单片机,一般都会搞解耦的。
工艺模块,一般在x86c编程。
单片机,把底层写好,搞个函数。然后组装在一起。所以我也装电脑用的编译器。
2018年,清华有个博士助教,跑我们公司来,支援了一个半月。我当时也是用excel,去画一阶rc数字滤波器,二阶低通,二阶高通的冲击响应。也把那个博士给雷到了。
看了r2d2,用excel求线性度。这excel挺猛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搞单片机,一般都会搞解耦的。
工艺模块,一般在x86c编程。
单片机,把底层写好,搞个函数。然后组装在 ...

基本上,简单求解,C做一个,和excel做一个速度上,excel完胜。

网友F(点评):
口算速度也差不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,简单求解,C做一个,和excel做一个速度上,excel完胜。

现在发现matlab做数学计算太舒服了,编程也容易。
以前用python,这个是动态语言,库贼多。比如编个程序求3个E6电阻,用在lm2476的反馈电阻上。
python也有485库,也可以用python写工控程序去控制单片机。
最喜欢用excel搞逻辑真值表,有的时候程序if语句嵌套过多,就写逻辑真值表,直接用逻辑运算得到结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23的REF端可能接的2.5V,压差放大11倍,再加上2.5就对了。

对,是的,623后面就接了2.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悲剧,我算出来是0.134左右

谢谢大佬了,这几天困扰我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对,是的,623后面就接了2.5v

谢谢你了,问题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了,问题解决了

可能我没有查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,忽略了这一点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我搞单片机,一般都会搞解耦的。
工艺模块,一般在x86c编程。
单片机,把底层写好,搞个函数。然后组装在 ...

是这个帖子吧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811264-1-1.html

用的是LibreOffice Calc,是免费开源的Excel代用品。算的是线性相关系数,还有线性回归。

曾经给这个帖子的楼主cjseng解决过问题,这个帖子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01668-1-1.html
我的id是李富贵,手机验证以后不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