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请教:msp430g2231 的 SPI 是怎么用的?

楼主(2019-12-24):
请问:msp430g2231 的 SPI 是怎么发送数据的?为什么直接给移位寄存器USISRL赋值没反应呀?

楼主:
对于msp430g2231 的 SPI 这样的设置可以吗?

楼主:
USICTL0 |= USISWRST;          //USCI 逻辑保持在复位状态
    USICTL0 |= USIOE+USIMST+USIPE5+USIPE6+USIPE7;// SPI MODE 输出被启用 ,MSB优先,  SPI master。
    USICTL1 &= ~USII2C;           // SPI MOD
    USICTL1 |= USIIE;
    USICKCTL|= USISSEL_2+USICKPL;   // SMCLK 无效状态为高电平
    USICNT  &= ~(USIIFGCC+USI16B);  // 8 位移位寄存器模式。 低字节寄存器 USISRL 被使用。
    USICTL0 &= ~USISWRST;         // USCI 复位操作释放

楼主:
为什么直接给移位寄存器USISRL赋值就没反应呀?

楼主:
msp430g2231 的 SPI 发送数据 是不是就是给移位寄存器USISRL赋值呀?

恳请指教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看下用户手册上的使用说明,按照说明配置寄存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。。。。。

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想问问您

网友C:
是硬件iic吗

网友:
MSP430单片机内已经有SPI接口

网友D:
msp430 spi协议怎么读多位程序

网友E:
msp430f5529有几个spi口

网友F:
MSP430 的USART 可以同时工作在 UART 和 SPI 模式吗

网友G:
MSP430G2231各个字母和数字都代表什么啊

网友H:
msp430的spi发送数据一定要在中断里发送吗?

网友I:
msp430f149 SPI发送和接收函数怎么写

网友J:
怎样触发spi接收中断,中断程序怎么写?

网友K:
如何在TI官网上找到MSP430的程序例程?

网友I:
SPI发送中断标志位在什么时候.

网友C:
硬件iic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H:
MSP430的SPI通信,能4位发送数据吗?

网友:
MSP430使用SPI时 从机怎么向主机发送数据

网友G:
C语言指令,一条指令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吗

网友D:
MSP430如何与两路SPI通信啊?

网友F:
msp430g2231通过串口能下载程序吗?

网友E:
msp430单片机spi 怎么移植到stm32

网友K:
MSP430的程序中, SPI管脚能改么?

网友J:
UCB0STE是对应SPI 的CS管脚吗

楼主(2020-03-21):
引用 网友J:
怎样触发spi接收中断,中断程序怎么写?

#pragma vector=USI_VECTOR//USCIAB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CIA0RX_ISR(void)
{
  //volatile unsigned int i;
  USICTL1 &= ~USIIFG;//
//  USICNT|=USICNT4;
    //USICNT|=USICNT3;
  //Sdata=USISRL;
    Sdata=USISRL;
//  if(USISR&0x8000)SData_A=USISR;        // 最高位为“1”标志
//  else {SData_B=USISR;Send_sign=1;}     // 发送标志位
  USICNT|=USICNT3;
  _NOP(); //此设置观察断点
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SPI发送中断标志位在什么时候.

USIIF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想问问您

在发送函数之前添加一条指令“USICNT|=USICNT3;”。。。也就是给位计数器USICNT设置所要传送的“位”数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