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玩转Zynq连载19——[ex02]基于Zynq PL的欢快流水灯

楼主:
1功能概述
         Zstar的Zynq PL连接了3个LED指示灯。如图所示,3个LED指示灯分别在正极串联一个510欧姆的限流电阻,再连接3.3V电压,另一端的负级连接到PL的IO上。通过控制PL的IO输出高或低电平,就可实现LED的亮或灭状态。
         本实例功能相对简单,通过FPGA内部的定时器,循环点亮每个LED,达到流水灯的效果。如图所示,3个LED指示灯,我们依次给它们赋值,每次只有一个LED点亮,每次点亮某个LED的时间一定(固定延时)。3个LED依次被点亮一次,如此循环便能达到流水灯的效果。
         如图所示,在Zstar板子左侧靠下的位置有一排的LED指示灯,从左往右数第4个、第5个和第6个LED指示灯分别是D3、D2和D1。
2 板级调试
         参考文档《玩转Zynq-环境篇:XilinxPlatformCableUSB下载器使用指南》,将...\project\zstar_ex02\zstar.runs\impl_1路径下的zstar.bit文件烧录到Zynq中。
         可以看到D1、D2和D3这3颗LED不断的循环点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