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emwin界面设计思路

楼主:
求思路,第一次用emwin,准备做一个实验界面,分为四个Stage,每个Stage下面的Step可以增加或者删除,
我刚开始每个Stage都是一个窗口,一直卡在新增和删除这个地方了,目前界面就能左右移动

网友A(2019-12-24):
用数组或链表都可以啊,stage1,2,3,4为第一层,step1,2,3,4为第二层,温度时间次数为结构,当前第一个显示的stage指针,至于其他的stage显示位置需要相对计算。添加或删除stage,step都固定算法就可以了。

楼主(点评):
多谢,我先去看一下你说的layer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数组或链表都可以啊,stage1,2,3,4为第一层,step1,2,3,4为第二层,温度时间次数为结构,当前第一个显示 ...

你好,有个疑问,我点击新增,怎么知道是哪个Step的焦点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有个疑问,我点击新增,怎么知道是哪个Step的焦点?

找到了,用WM_HASCAPTUR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