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华大030芯片AD采样问题

楼主(2019-12-24):
按照历程里的AD采样来配置,发现一开中断直接就进HardFault_Handler。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哪个例程

楼主:
我先按照HC32L13_HC32F03系列的MCU开发工具用户手册Rev1.0.pdf这个PDF新建了自己的工程。然后/../\HC32F030_SDK\驱动库及样例\HC32F030_DDL_Rev1.2.0\example\adc\adc_scan_acc\EWARM 按照这个ADC累加的历程把程序复制到我的工程中。但是在debug运行的时候,当使能ADC程序直接进入硬件错误中断。

网友B(2021-07-29):
现在怎样了?

网友C:
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,一般是配置上有问题,或者外部硬件连接有问题,检查一下。

网友D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