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几个PCB案列练习

楼主(2019-12-24):
学习PCB layout中  求几个原理图练习PCB   最好是纯硬件的  画好后我可以打板出来调试的那种。   如果你需要,我可以把我画好并调好的板子寄给你。

网友A:
随便找个芯片手册,按照官方推荐电路画个PCB,做出来调试下

网友B:
画个核心板 MCU  晶振 复位 就可以用了

网友C:
自己画个开发板~回来玩玩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画个核心板 MCU  晶振 复位 就可以用了

主要就是还不会单片机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自己画个开发板~回来玩玩~

额   还不会单片机  画了也不知道画的对不对。所以就想有一个纯硬件电路的   画好了可以自己调试出结果的,也好检查自己画的对不对

楼主:
非常感谢   非常感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主要就是还不会单片机,

不会才要画啊  可以找个最小系统板 画一个 自己研究下 每个IO 的功能 流水灯 按键 ADC IIC SPI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