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003F3P有内部电压基准吗?

楼主(2019-12-24):
原来stm8s103之类的芯片是有的.但是stm8s003没用过,不知道有没有.看数据手册好像没有看到.

网友A:
不管103还是003,都没有内部电压参考。只有1.8V内核电压,不是电压参考,无法给ADC模块提供输入或者参考。

网友B:
只能外接电压基准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