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的SPI2要这样用

楼主(2019-12-24):
这段时间被SPI2虐的好惨,各种改参数,几乎要用模拟的方式代了,一网友提醒我写的时候读回来,读的时候写一下。改了一下,好了。开心,将读字节的函数发上来与大家共享。
unsigned char SPI_R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Tx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try=0;
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 //发送缓存空标志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                if(retry>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ry=0;
    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TxData); //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
        retry = SPI_Read_Byte();
        return retry;
}

楼主:
重要是数据非常稳定

网友A:
不是所有spi芯片都是这样操作的跟芯片相关。 你这种的标准spi外设才是这样操作,存在非标spi器件是收发同一个时钟实现。
参考:
https://blog.csdn.net/qq_20553613/article/details/78998617

网友A:
根据芯片时序图来判断。

网友B:
应该按照时序图来修改,   用示波器验证,  就是试,  其实也就几个试的地方

楼主(2020-02-28):
谢谢大家的回复,又进一步了解了SP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