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赛元MCU的PWM功能问题

楼主(2019-12-24):
感觉赛元MCU的PWM功能好尴尬,明明有6路之多,可周期定时器都是同一个,这样的话,只有占空比可单独设置,而频率都只能相同了。其它单片机的PWM一般都可配置为不同的定时器方便不周频率输出,而实际应用中,要用到多路PWM的时候,肯定频率不会是一样的应用。

网友A:
SC92FW40_24_16可以设置两路不同的PWM频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C92FW40_24_16可以设置两路不同的PWM频率

至少目前我查到的7系列的都是共周期,8系列也是。别找个例。它主要的产品线都是共周期的。

楼主:
像我的设计应用,很多都要求2路以上的PWM,要求频率不一样,开始想选择SC的芯片,后面发现PWM都是共周期的,没法用,只好选芯圣的1T 8051核单片机了。但芯圣的JTAG占用IO又太多,不方便调试。在低成本应用时不利于应用。

网友B:
综合考虑,其实赛元还是可以的,产品性价比高,技术支持也很到位。

网友:
哪个51架构的单片机的PWM波不是共周期的?你说的芯圣是RISC架构的,仿PIC的

网友A:
赛元的PWM不占用定时器,如果是占用定时器的PWM确实可以设置不同的频率。

网友C:
这个的确是赛元的软肋,我之前也吐槽过:https://www.ichunt.com/v3/samplereg?uid=166766
不过赛元的触摸是真的好用,你只能看具体情况取舍了,国产51里支持多PWM的可不只有芯圣,JTAG的确让我望而却步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的确是赛元的软肋,我之前也吐槽过:https://www.ichunt.com/v3/samplereg?uid=166766
不过赛元的触摸 ...

是的,如果不要求多路不同频率PWM,赛元的芯片还是有优势的。只是我刚好现在有这种应用需求,结果发现赛元的PWM问题不能满足要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如果不要求多路不同频率PWM,赛元的芯片还是有优势的。只是我刚好现在有这种应用需求,结果发现赛元 ...

选择m0核32或者其他国产51

网友D:
选择RISC单片机的PWM周期和频率都可以随便设置

网友E(2020-02-09):
我也跟赛元工程师吐槽过此问题。用赛元的8362B做一个案子,需要用到两路PWM,一路做蜂鸣器,一路做PWM调节输出,结果4K的蜂鸣器只能做定时中断取反IO做,出来的声音特难听,后来把定时器设为最高优先级,就和PWM相差不了多少了。不过中断时间太短,导致我用AD测参数时会有误差。还有,如果能做成和STC一样,有几路PWM单独设置周期的。就完美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的确是赛元的软肋,我之前也吐槽过:https://www.ichunt.com/v3/samplereg?uid=166766
不过赛元的触摸 ...

同意JTAG确实太麻烦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选择m0核32或者其他国产51

可以像STC那样,做的很灵活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选择RISC单片机的PWM周期和频率都可以随便设置

为什么RISC单片机的就可以随便设置了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