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请教:几个关于LM358组成的差分放大问题

楼主(2019-12-24):
麻烦各位路过的大佬帮我看看:S2-S1最大不会超过11mv,S1和S2分别是5v左右的直流电压,请教LM358的供电是一定要超过5v吗?是用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?

网友A:
LM358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VCC-1.5V,有品牌最小是VCC-2V,所以这里如果用LM358,那VCC电压就要在7V以上才行!
是否要双电源供电看差分信号为0时输出的要求,单电源下会输出几十mV。如果R11接到一个参考电压上,单电源也是没问题的。
改用RRIO的运放,电源就可以放低到5V了

网友B:
第一种情况:
S1>S2。上面的运放输出会高于5.1V。
结论S1>S2时,上面那个放大器输出需要大于5.1+(S1-S2)*R7/R8,下面的运放输出需小于5.0-(S1-S2)*R7/R8  (r7=r9)
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即可,单电源的话,需考虑共模电压和放大倍数。

网友B:
第二种情况:
类似只是上下调换。

如果用单电源工作,需满足此条件,且在运放的线性良好的范围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