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宝中加NTC电阻,请大神答复,谢谢

楼主(2019-12-24):
最近我司有款产品使用看英集芯的IC(IP5219),供应商说加了NTC之后温度达到50度以上就自己关断(充电宝无输出输入),需要等待冷却。那客户说NTC的温度是可以设置,我想问下,NTC的温度是如何调节,是否与IC有关系,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调整分压电阻咯

网友B:
自己看IC的资料呀。
调整外部的电阻偏置,是欺骗芯片的做法。
科学的办法肯定是配置芯片。

网友C:
就是选用不同温度参数的NTC了。或者就像2楼说的,调整分压电阻

网友D:
IP5219 集成 NTC 功能, 可检测电池温度;
IP5219 在工作的时候 NTC PIN 输出 20uA 的电流,同时检测 NTC PIN 脚的电压来判断当前电池的温度。
NTCpin电压<0.43 表示温度高于55℃
NTCpin电压<0.56 表示温度高于45℃
NTCpin电压>1.44 表示温度低于-10℃
当 NTC 检测到温度在-10~45 度范围内正常充放电。当温度高于 45 度时,充电电流减小一半,当温度
高于55度时,停止充放电,当温度低于-10度时,停止充放电。
可以根据上面数据,选择一个阻值合适的NTC,再并联合适的电阻,完全可以做到-10℃-80℃变换为1.44-0.56之间电压。
基本上一个200K 3950的NTC可以达到这个要求,你可以自己下载一个NTC计算工具软件自己根据算出来几个温度节点具体阻值,代入20uA电流去验证电压是不是符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