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请问STM32F407有SWAP pin 的功能吗?

楼主(2019-12-24):
请问STM32F407有SWAP pin 的功能吗?
现在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。。。大家懂得。
串口5的TX RX 与模块接反了。。。郁闷之中。
想请教一下,有没有这个

网友A:
应该没有,你串口线和3232之间没有电阻隔离么?

网友B:
关于STM32芯片的UART 的TX/RX swap功能,要看具体的系列,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。

很遗憾,我看了下,STM32F407不支持这个特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于STM32芯片的UART 的TX/RX swap功能,要看具体的系列,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。

很遗憾,我看了下,STM32F ...

嗯。我也是疏忽大意了。没想到现在淘宝的TTL转485模块,基本上大家的模式都是 TX--TX RX--RX.而RS232就是颠倒的。
真是疏忽了。割线吧!只能这样了!

网友C:
我以为还有这种操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以为还有这种操作。。。

没有呗。。。我感觉厂家应该可以搞一个矩阵。。。不知道这种难道有多大。NXP的有一些这种芯片。。。当然,常规的芯片。应该是不会搞成FPGA的那种设计模式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没有呗。。。我感觉厂家应该可以搞一个矩阵。。。不知道这种难道有多大。NXP的有一些这种芯片。。。当然 ...

可以swap的应该是F0系列的芯片,不过设计产品的时候尽量用不到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swap的应该是F0系列的芯片,不过设计产品的时候尽量用不到吧。

理论上是用不到!但是,如果设计错了,就用的到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