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-link在linux上可用吗?

楼主(2019-12-24):
买了块gd32vf103开发板,上面带gd-link,下载失败。

网友A:
最近我也买了GD32VF103了,是那个20元不到的龙眼开发板,红色的,另外又买了一个JLINK仿真器,IDE用的是Eclipse,总体来讲,只要按照开发说明书操作,没有大问题的,就是执行速度好像比Keil的稍微慢点。单步执行可能要0.3秒左右,可以接受。做了定时器中断的捕获试验,符合预期。以后慢慢摸索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