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Keil提示not a genuine ST Device

楼主(2019-12-24):
Hi 大神们
亲测,Keil问题帮忙看看有谁能否解决下,谢谢
环境:Keil 5.28,Keil 5.29
工具:NUCLEO-L053R8T6,板载ST-Link
MCU:STM32L053R8T6
软件:STM32CubeL0例程

现象:
1、Keil Target里SWD接口可以正确识别ARM ICCODE如图一,但是download程序提示Not a genuine ST Device!如图二。
2、同样的程序,同样的demo板,使用其他电脑的Keil可以正常下载。
3、使用此Keil测试Nucleo-F070RB也可以正常下载。

问题非常诡异,在线等@香水城

楼主:
帖子沉了,自己顶顶@香水城

网友A:
KEIL官网上的一个帖子,参考看看。
http://www.keil.com/support/docs/4139.htm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帖子沉了,自己顶顶@香水城

是不是哪里配置有点问题? 我回头找个053测试下回你。

网友B:
我刚才用MDK直接用库文件编译运行,也碰到你反馈的问题。

后来我基于IAR 和 MDK 重新搭建了项目,测试都没有问题。

如果使用CubeIDE直接运行例程,也没有问题。初步怀疑可能是库版本跟当前版本的编译环境有点冲突。

网友B:
基于@slotg  的提醒, 我按照ARM那边给出的建议,将下面配置修改后也可以 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