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使用过耐压500V-1000V的光耦

楼主(2019-12-24):
如题,在线等

网友A:
输出级耐压是吧,DC400V 的容易找到。 再高的就没有了解过。如果是说的绝缘,普通光耦都是 3500Vac 到 7500Vdc 级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级耐压是吧,DC400V 的容易找到。 再高的就没有了解过。如果是说的绝缘,普通光耦都是 3500Vac 到 7500 ...

是输出级耐压,400V是哪种型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输出级耐压,400V是哪种型号

400V VCE的光耦?还不如共基极串联自己搭起来用普通光耦呢,价钱少。采购又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00V VCE的光耦?还不如共基极串联自己搭起来用普通光耦呢,价钱少。采购又方便。 ...

共基极串联怎么实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共基极串联怎么实现

通用型光耦,C极接一个管子(高压管)的发射极,E极接GND,高压管的基极串联一个电阻接12V左右的低压。高压管的C极就是高耐压输出了,可以直接通过电阻接高压或者别是怎么处理都可以,也就是这个C极当高压光耦的输出脚。
变通一下,作为上供电高压开关也是一样,根据极性,选择PNP或者NPN高耐压管即可。
意思就是用高耐压管子的基极作为电压箝位,使得通用光耦不承受高耐压,而共基极复合后的高压管子C极作为高压控制端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输出级耐压,400V是哪种型号

找 “可控硅光耦”,不少厂家做。  比如 MOC3020、EL3041、TLP160 之类,几毛钱的东西,烂大街了
PhotoMOS 里面也有 400V 的,型号就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