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请教stm32 iap(bootloader)进入app后执行串口中断死机

楼主(2019-12-24):
请教个问题:
1、IAP+APP下载成功,IAP运行跳转到APP后,运行正常。
2、进入app后,定时器未执行,但是主循环也没有死掉
3、APP串口中断触发后包括printf函数发送数据后,APP死机。
4、中断向量的偏移地址已改
5、bootloader用在其他函数正常,所以不是bootloader的问题

网友A:
注意中断矢量的正确配置;
跳转前不要有未处理的中断【包括可能发生的】;

这里有篇**可以参考下。

STM32 IAP应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

网友B:
估计是中断函数里使用 printf() 造成的

网友C:
可以单步执行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