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】GD32开发板介绍资料

楼主(2019-12-24):
在淘宝店里看到的GD32的开发板介绍资料,太糙了,想对比选型,都无从下手,只能目测;官网也没有介绍,包括芯片的brief也泰国简单了。
哪位可以提供一下详细的介绍材料,感谢。719409904@qq.com

网友A:
是哪种芯片的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哪种芯片的啊。

公司想采购一些gd32的开发板,没有详细的介绍资料,不能盲采啊

网友A:
最起码要把需要的芯片型号定下来吧,是F1x0系列的还是E23X系列的还是F4XX系列,总要有个要求吧,然后才可以选开发板啊。

网友A:
假如是刚接触GD32的芯片的话,建议直接GD32VF103系列,买个20元差不多的龙眼开发板,外加Jlink仿真器,“夯不郎当“90元,据讲GDLINK不是很好用,直接JLINK,arm的IP的芯片就不要玩了,直接RISC_V的国产吧。

刚接触GD32,103系列是对标ST的103吧。 芯片规格、开发板资源不能靠推测、目测,所以还是希望有介绍材料。

网友B(2020-04-10):
淘宝上找客户要资料啊

网友C(2022-01-17):
天猫有gd32旗舰店,里头卖的开发板可以在官网找到资料。http://www.gd32mcu.com/cn/download/8?kw=
有原理图,也有工程的例程(不过不多)。芯片的具体资料,也可以直接官网找datasheet。开发板原理图里有芯片的具体型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