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AD芯片输出数字信号问题

楼主(2019-12-24):
请教一下各位,我最近在使用AD公司125M采样率的AD芯片时出现输出数字信号的电平异常,除了高电平和低电平外,有些引脚的电平为0.6~1.2V左右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

网友A:
是不是因为上下拉电阻太小, 把电压拉到这么尴尬的水平, 要尽量避免这 1V 以上的低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因为上下拉电阻太小, 把电压拉到这么尴尬的水平, 要尽量避免这 1V 以上的低电平。 ...

输出信号没有加上拉电阻

网友A:
这个什么芯片,  电源电压是多少.  你可能合理设计外围电路以避免不太稳定的电平电压出现

网友B:
看手册,找官方参考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