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与非门SN74LS00的使用,小白求救!!!

楼主(2019-12-24):
在做一个IPM智能功率模块的接口电路,如图是接口电路当中的硬件保护电路部分,nFault端将接到74LS00的输入端上,我现在的疑惑就是,不知道该如何确定电阻R8的大小。光耦PC817在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流为10mA,VCC为3.3V,我看了74LS00的数据手册写着低电平输入电流最大值为-0.4mA,请问我是否能将这个nFault信号直接作为74LS00的输入?如果可以,我该如何确定这个电阻阻值的大小啊?

楼主:
保护电路如下:

楼主:
74LS00的电气特性如下:实在看不明白,望大神指教

网友A:
作为74LS00的输入,这个上拉电阻可以开路的。
如果用上拉,最好是5V。。。

网友A:
“LSTTL”输入端是个标准结构,给它高电平它没有电流,而低电平则会从它的输入流出最大0.4毫安

如果流出最大4mA,当四个光耦输出端均为低电平时,就是说此时四个光耦每个都有10mA的电流,那这些电流要去哪里啊?不符合KCL了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作为74LS00的输入,这个上拉电阻可以开路的。
如果用上拉,最好是5V。。。

我今天纠结了一天的问题是,假如四个光耦都输出低电平,则四路光耦的4端均有10mA的电流,这些电流根据KCL最终就流入74LS00的输入端了,这样会有问题吗?我在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到相关的问题,是我自己理解错了,还是我哪里疏忽了,后天就要给导师交差了,卡在这了,哎

@Redbeannnnnn :帖子上的人都回答了啊
@YDCMAN :我们导师会要求我写理由的,我直接换了,被问为什么我答不上,还是要回来求教大家
@Redbeannnnnn :+3.3V换成5V就行,其他不用管了
@YDCMAN :第一个问题我大致理解了, “采用5V供电是保证VOH>技术手册中典型值3.4V”---我的74LS00的确是采用5V供电的,只是前端的这个光耦输出端处的电源是3.3V,请问这个会有问题吗?我第一次做,有些问题还不知怎么考虑才稳妥
走光耦的CE级构成回路了,采用5V供电是保证VOH>技术手册中典型值3.4V

网友A:
你可以把光耦的输出看成一个开关,当它ON的时候,会有多少电流不是它说了算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光耦的输出看成一个开关,当它ON的时候,会有多少电流不是它说了算的。。。 ...

这样吗?我看了光耦PC817的datasheet,里面有一个电流转移率参数CTR,我一直以为光耦的输出电流一直是由它的输入电流决定的

线性光耦,在线性范围内是由输入电流决定的,如PC817,但输入电流超过范围,也就等同于开关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光耦的输出看成一个开关,当它ON的时候,会有多少电流不是它说了算的。。。 ...

请问一下,那我如果就按现在这个原理图里的电阻取值,74LS00与非门可以正常工作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看VIL的最小值。

VIL应该是输入低电平时的电压,这个参数应该是给出最大值吧,没有最小值限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沒有错,输出电流受控于输入电流是根据CTR的。TTL的输入腳的电流是流出去到地线。 ...

如果是向您说的这样,我的nFault接TTL的输入引脚,那么当四个光耦均输出低电平时,每个光耦4端的电流是10mA,TTL输入脚流入到地线的电流不是达到40mA左右了,可是TTL数据手册又说输入电流最大值为-0.4mA,这会不会矛盾啊?我的这个分析哪里出问题了呢?昨天纠结了一天了还是没想通,望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向您说的这样,我的nFault接TTL的输入引脚,那么当四个光耦均输出低电平时,每个光耦4端的电流是10 ...

你这里4个光耦是并联的,也就是意味着任何一个光耦导通,则输出低电平,和能流过多少电流没有什么关系,负载电流小,只不过各管子饱和程度大一点而已,这里4个光耦能流过的的40mA和实际电流可能只有1mA没有必然关系。
直接接入TTL门的话,考虑到几个光耦并联,可能会有少许漏电流,所以上拉电阻的可以加的,至于加多少,还得看817的输入端和型号,817后缀代表传输比,常见的为C挡,这挡光耦,传输比1:2以上,作为开关用,则至少有2倍以上余量,以保证可靠饱和,所以,对于输入端,电流如果设置为2mA,你输出只能选择1mA负载,上拉到5V则电阻=4.7K。这样才能保证任何一个光耦有输入时候,输出的饱和低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里4个光耦是并联的,也就是意味着任何一个光耦导通,则输出低电平,和能流过多少电流没有什么关系, ...
谢谢您的解答,我有点不理解您的意思,请问:
这里4个光耦能流过的的40mA和实际电流可能只有1mA没有必然关系。”---这里的40mA我是指的在我的应用中,四个光耦均有输入时,输出端能达到的最大电流有40mA,请问您说的“和实际电流可能只有1mA”这个1mA电流是指的什么电流呢?
所以,对于输入端,电流如果设置为2mA,你输出只能选择1mA负载,上拉到5V则电阻=4.7K”---这里的输入端是指的哪个输入端呢,是光耦的输入端还是TTL与非门的输入端(即我原理图中的nFault信号)?另外,电流为2mA,输出选择1mA负载,这个关系是怎么得来的啊?
还请指点指点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,我有点不理解您的意思,请问:
“这里4个光耦能流过的的40mA和实际 ...

一个晶体管,能流过多少电流,在饱和情况,不是由它决定,是由负载决定的。
这里的4.7K,就是你线路图上面R8,这里你用1K有点小了,1K电阻条件下,光耦需要饱和,则输入电流至少要5-10MA级别,我上面前提已经说了,光耦发光管那端,假定电流是2mA级别,则上拉R8 选择4.7K,然后直接接TTL就可以了。
至于关系怎么算的,则按照光耦驱动电流--传输比--饱和需要的倍数,综合算出来的,传输比假定为2,则2mA驱动输出驱动能力是4mA,按照可靠饱和算4倍,则实际电流选择1mA,饱和电压算0.3V,电阻电压=4.7V,所以5V供电电阻取4.7V/1mA=4.7K。
当你4个光耦都导通,则由于4.7K电阻的存在,而4个光耦输出由于饱和程度更深(或者说大家分配了电流)最大电流也不过就是1mA多那么一点点而已。这里没40mA什么事情不是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解答,我有点不理解您的意思,请问:
“这里4个光耦能流过的的40mA和实际 ...

他说的是光耦的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。档次低的,当驱动光耦的电流小的时候,光耦输出不一定饱和。
例如光耦输入只有1ma,传输比为1。光耦输出端,上拉电阻去1k产生的压降为1V。光耦CE结的电压为2.3V。就是没饱和。如果上拉电阻取3.3K,上拉电阻产生的压降为3.3V,光耦的ce结肯定饱和。输出接近0.

网友E:
(1) 74LS00不适合VCC=3.3V电源。74LS00改为74AHC00.  (2)R8在2K ~ 4K范围内均可,取中间值3K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晶体管,能流过多少电流,在饱和情况,不是由它决定,是由负载决定的。
这里的4.7K,就是你线路图上 ...

真心的谢谢您这么认真的解答。看了您的回复,我也大致理解了为什么datasheet里有两张表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和Recommo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,而IIL和IIH这两个参数是在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表里,因为输入电流大小是由自身决定的,并不是前端给你多少电流,你就有多少电流。
另外,“则实际电流选择1mA”---这个我设计时是根据自己的负载来定的是吗?比如我的负载是74LS00与非门,从它的电气特性可以看到IIL最大值为-0.4mA,然后光耦的传输比是2,我的光耦输入电流是10mA,那么我此时实际电流是多少呢,是依据这个10mA来定,还是依据负载所要的-0.4mA来定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(1) 74LS00不适合VCC=3.3V电源。74LS00改为74AHC00.  (2)R8在2K ~ 4K范围内均可,取中间值3K好了。 ...

3.3V不是74LS00的电源,这个3.3V接的是光耦的输出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。我表达错誤。至少小于。也就是MAX值。
TTL的输入脚的接地电流,规格书有写,不大。你光耦能提供40mA ...

您好,您说的“输入只吃它需要的电流”,如果是如下的datasheet里的描述,这个负载它会吃掉多少的电流呢?按照这个数据手册里给的参数,是不是说它能接受的最大电流是0.4mA,而没有最小电流的限制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晶体管,能流过多少电流,在饱和情况,不是由它决定,是由负载决定的。
这里的4.7K,就是你线路图上 ...

“按照可靠饱和算4倍,则实际电流选择1mA”这句话有点不理解,能具体解释一下吗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真心的谢谢您这么认真的解答。看了您的回复,我也大致理解了为什么datasheet里有两张表Electrical charact ...

最基本的,要清楚电流的流向,光耦的输出电流是从3.3到地的,门电路的电流基本不用考虑,一般认为是高阻,就算有,也相对于别的电流可以忽略,光耦的输出电流是有后端的电源,电阻和输入电流共同决定的,类似三极管ce电流,你这个电路需要考虑的就是两点1.只有一个光耦导通的时候,确保光耦在开关状态,ce压降在0.3v以下,可靠低电平输出。2.门电路74ls00用于5v系统的,你这个是3.3v系统,需要更换。 另外多说一句,光耦就可以理解成输入输出隔离了的三极管,三极管总应该会分析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“按照可靠饱和算4倍,则实际电流选择1mA”这句话有点不理解,能具体解释一下吗? ...

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和饱和状态的输入和输出电流关系会判断吗,光耦的工作状态判断和三极管是一样的,放大倍数和电流传输比其实就是一个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最基本的,要清楚电流的流向,光耦的输出电流是从3.3到地的,门电路的电流基本不用考虑,一般认为是高阻 ...

哦哦,原来门电路的输入电流可以不考虑的,我一直在纠结门电路的输入电流。另外,您说的这个3.3V电源的问题,我的电路只是光耦输出这里用的3.3V上拉,SN74LS00部分的供电是5V电压供电的,请问这样可以吗?需不需要更换芯片啊?我第一次自己选型做电路,太多东西不会分析了- -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哦哦,原来门电路的输入电流可以不考虑的,我一直在纠结门电路的输入电流。另外,您说的这个3.3V电源的问 ...

3.3v的电平对于5v供电的74ls00来说,不是可靠的高电平,规格书上描述了,可靠高电平输入典型值是3.4v,所以最好不要这么用,一般原则就是输入信号电平范围和供电电压范围一致,前面已经有人给出替换型号建议了,仔细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3.3v的电平对于5v供电的74ls00来说,不是可靠的高电平,规格书上描述了,可靠高电平输入典型值是3.4v,所 ...

您好,我看了74LS00的规格书,貌似没有找到您说的“可靠高电平输入典型值3.4V”这个参数,我下的数据手册里,高电平输入只有最小值要求(2V),高电平输出的典型值倒是3.4V。您看看是不是我哪里又理解错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和饱和状态的输入和输出电流关系会判断吗,光耦的工作状态判断和三极管是一样的,放大倍 ...

嗯,会的, 我一般结合电流Ic,负载电阻Rc上的压降和Vce来判断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看了74LS00的规格书,貌似没有找到您说的“可靠高电平输入典型值3.4V”这个参数,我下的数据手册 ...

不好意思,昨天没有仔细看,是规格书里面的VIH这个参数,规格书上面描述的是最小2V,其实有意义的是最大值,但是规格书没有给出来。所以比较可靠的方法是,确保高电平输入和电源电压接近。两种方法,提高输入电压,或者更改芯片的电源电压(更换3.3V供电的与非门)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看了74LS00的规格书,貌似没有找到您说的“可靠高电平输入典型值3.4V”这个参数,我下的数据手册 ...

74ls00双输入与非门,没找到原理图。
最后翻了下其他74ls三输入与非门。
的确不用上拉电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你这里4个光耦是并联的,也就是意味着任何一个光耦导通,则输出低电平,和能流过多少电流没有什么关系, ...
负载电流小,只不过各管子饱和程度大一点而已” ???
不是集电极电流IC越大,越容易饱和吗?,集电极发射极两端电压Vce=VCC-RC*IC,IC越大,Vce越小,所以就越容易饱和呀。。。是这样理解不?谢谢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“负载电流小,只不过各管子饱和程度大一点而已” ???
不是集电极电流IC越大,越容易饱和吗 ...

首先集电极电流IC越大,越容易饱和是个错误观点或者说错误描述。
实际电流越小,而基极电流越大,则饱和程度越高。
这里对应到光耦,则输入电流越大,而输出端实际电流越小,则饱和程度越高。
你好像始终没弄清楚一个概念,管子可以流过的电流=hfe*Ib,换成光耦则=传输比*输入电流,和实际工作电流不是一个概念,实际流过的电流由于有负载电阻的存在,可能远小于实际流过的电流。
只有一个是可以明确的,那就是管子可以留过(注意只是可以而不是实际)的最大电流是由管子本身和驱动决定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首先集电极电流IC越大,越容易饱和是个错误观点或者说错误描述。
实际电流越小,而基极电流越大,则饱和 ...

这回理解了,解释的非常到位。我确实把管子可以流过的电流当实际的电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