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AN3电压一直是0.42,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9-12-25):
实际万用表量这个RA4/AN3口电压一直是0.42V,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么?

word ADC_Get(byte channel) //run time :307us/830cycles
{
   byte i = 0;
   word  adc_val,TempVal = 0;

   if( channel < GetMaxNum )
   {
       GO_DONE = 0;
       ADCON1 = 0X50;   //set clock,Fosc/16;

       if( channel < 4 )
       {

楼主:
没人回复么

网友A:
断开RA4/AN3是否正常。该管脚是否置为模拟输入了?

网友B:
你想配置成什么功能?

网友:
看图是0.33倍的那个电池。

网友B:
你电池是多大的电压?测了没,你接这的目的是什么?如果是ADC的话, 那要配置对,先设置为输入模式,然后配置成AD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电池是多大的电压?测了没,你接这的目的是什么?如果是ADC的话, 那要配置对,先设置为输入模式,然后配 ...

就是一个检测电池电压,
配置为模拟输入了,

TRISAbits.TRISA4=1;
PORTAbits.RA4=1;
ANSELbits.ANS3=1;
ADCON0=0x8D;
ADCON1 = 0X50;

电池电压量了是3.95,但是这个位置量了都是0.4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想配置成什么功能?

配置成ADC输入,检测这个这个电压

就是一个检测电池电压,
配置为模拟输入了,

TRISAbits.TRISA4=1;
PORTAbits.RA4=1;
ANSELbits.ANS3=1;
ADCON0=0x8D;
ADCON1 = 0X50;

网友C:
AD都是MCC配的了。
不行你把引脚抬起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都是MCC配的了。
不行你把引脚抬起来看看

换到7脚就可以,an3就不行,an3是不是有什么参数配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断开RA4/AN3是否正常。该管脚是否置为模拟输入了?

换到AN7就可以,现在想知道AN3有什么特殊的配置么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到AN7就可以,现在想知道AN3有什么特殊的配置么 ?

提供下你的配置字?是不是配置成CLKOUT了?看下数据手册这个章节“12.1Configuration Bits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供下你的配置字?是不是配置成CLKOUT了?看下数据手册这个章节“12.1Configuration Bits” ...

// CONFIG
#pragma config FOSC = INTOSCCLK //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(INTOSC oscillator: CLKOUT function on RA4/OSC2/CLKOUT pin, I/O function on RA5/OSC1/CLKIN)
#pragma config WDTE = OFF       // Watchdog Timer Enable bit (WDT disabled and can be enabled by SWDTEN bit of the WDTCON register)
#pragma config PWRTE = OFF      // Power-up Timer Enable bit (PWRT disabled)
#pragma config MCLRE = OFF      //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bit (MCLR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, MCLR internally tied to VDD)
#pragma config CP = OFF         // Code Protection bit (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)
#pragma config IOSCFS = 8MHZ    //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Select bit (8 MHz)
#pragma config BOREN = ON       // Brown-out Reset Selection bits (BOR enabled)

TRISAbits.TRISA4=1;
PORTAbits.RA4=1;
ANSELbits.ANS3=1;
ADCON0=0x8D;
ADCON1 = 0X50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// CONFIG
#pragma config FOSC = INTOSCCLK //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(INTOSC oscillator: CLKOUT  ...

#pragma config FOSC = INTOSCCLK //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(INTOSC oscillator: CLKOUT function on RA4/OSC2/CLKOUT pin, I/O function on RA5/OSC1/CLKIN) 这里RA4/AN3口是CLKOUT了。
你将它置为INTOSCIO就好了 INTOSCIO oscillator: I/O function on RA4/OSC2/CLKOUT pin, I/O function onRA5/OSC1/CLKIN
另外示波器看到话应该可以看到中心电平0.42V的时钟

网友:
对,断开那个引脚,然后看看示波器。

网友D:
R11和R12电阻太大,导致该电路输出阻抗很大,容易受单片机管脚和万用表内阻影响,导致测量不准!最好的办法是减小这2个电阻阻值,或者加一级跟随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