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设计] ULN2003发热

楼主(2019-12-25):
用的是ULN2003,输入接的是STM32芯片,3.3V的信号,现在是芯片和上拉电阻都有发热,完全不接负载也有热度,如果接负载的话会更热;
测量了电流,如果不接负载的话,输出电流为0,接着负载的话电流是15mA,电阻用的是0805的;
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热
EN和DIR就是高低电平信号,CLK就是一个脉冲信号

网友A:
看下芯片供电要求 另外加大上拉电阻试试

网友B:
ULN2003 输出并非完全导通. 有损耗和压降的

网友C:
多高频率?

网友D(2020-02-01):
0805电阻是 1/8W 电阻,你电路里的电阻理论功耗按 ULN2003N 数据手册(输出电流100mA参数)计算的话是: (5-1)^2/200 = 0.08 (W) 已经接近电阻额定功率的 2/3 了,肯定会发热的。至于ULN2003N发热,首先看看STM32输出口是否设置的是推挽输出,避免驱动电流不够。ULN2003N的CE结功耗为: 1*(4/200)*6 = 0.12 (W) 电阻最好选功率大点儿的,要不用不住。
当然电路里的实际情况是输出不到100mA,这样的话ULN2003的CE结电压会更低一些,电阻承受的功耗会更大一点儿。

网友E:
2003输出低电平,饱和导通电压大约1V左右,200欧姆上拉电阻的电压应该4V左右,20mA。
6路全部输出低电平,则总功耗大约120mA,0.6W,如果器件集中在一起,确实会发热的,但是可以接受。
应该是电路设计考虑不周,上拉电阻为何要这么小?1K以上不够吗?
不知道后级负载是什么,如果仅是电平转换,完全可以不用2003,速度也很慢。

网友F:
2003输出端的是什么负载,全部电路发出来看看,初步判定,电路设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