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 CH340G会偶尔断电

楼主(2019-12-25):
项目上用了stm32与CH340G通信,usb通过662k供电,输出电源用1206的10uf和0603的0.1uf电容,使用过程中发现,设备会偶尔掉线,用串口助手可以看到,com口处于断开状态。请教一下,应该怎么解决

网友A:
您好,在340不重新上电及不插拔USB前提下看下重新打开应用软件中COM口,看下能否恢复?如果不能恢复,则是硬件通讯中断,原因大概率为USB信号线或时钟受到干扰导致。可以看下PCB上usb信号线和时钟附近是否有被干扰的大电流走线or电源走线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在340不重新上电及不插拔USB前提下看下重新打开应用软件中COM口,看下能否恢复?如果不能恢复,则是 ...

在不插拔的情况下,可以再次打开串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不插拔的情况下,可以再次打开串口。

如果不插拔,证明干扰源并非来自USB上的干扰(因为USB通讯的特点,失败后无法自恢复的)。所以你这个问题可能有2个,第一种是电源有干扰或者不稳定,导致芯片发生了重新下电与上电。第二个是串口软件停止工作。340是使用电脑USB口还是外部电源供电。要确认下有没有影响电源的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插拔,证明干扰源并非来自USB上的干扰(因为USB通讯的特点,失败后无法自恢复的)。所以你这个问题 ...

340使用了是USB转662k电源芯片供电的,产生的3.3V,耦合电容使用了1206的10uf电容和0603的0.1uf电容,我想是不是用了电容容值太小,导致的电源中断,换成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,能不能解决此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340使用了是USB转662k电源芯片供电的,产生的3.3V,耦合电容使用了1206的10uf电容和0603的0.1uf电容,我 ...

340本身耗电不大,电源端有10u电容应该是够的,注意下10u电容的摆放位置是否合理,还有同一电路里总功耗多少,有无突然启动的较大负载.

网友C:
请问,贵司考虑一下,是否可以出一款具有隔离的TTL芯片?或者说。如果做TTL隔离的话,该如何做比较方便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,贵司考虑一下,是否可以出一款具有隔离的TTL芯片?或者说。如果做TTL隔离的话,该如何做比较方便呢? ...

您好,请问您是想隔离信号,还是隔离电压防止倒灌电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您好,请问您是想隔离信号,还是隔离电压防止倒灌电。

防止右侧的高电压!

这个一般用光耦,所谓高电压的具体啥情况?很多光耦两侧的隔离电压能达到几KV。

网友E(2020-03-07):
类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。662k应该是山上的,相应不及时,输出电流小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正版662k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