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太牛了”...

楼主(2019-12-25):
如题,看下图。

网友A:
同相和反相放大器,both gain为1,这句都看不懂,太牛比了。

哈哈哈哈哈。。。。

xch
电位器调到中间点增益是多少?

网友A:
挑刺也挑的专业一点,不然与复旦大学博导教授身份不符。。。

楼主:
那玩意儿,就是个“差分放大器”,且输入为“共模”。

若电阻不匹配,那么就会有“共模增益”,且“共模增益”可正可负

网友A:
又开始死背书,背死书了,我原文指处的电路作用他也不看,又开始【评论】了。

当有一天能独立思考,不背书了,是孩子成长成大人的标志。

2:1增益放大器而已,也能扯这么多。

网友A:
现代人最搞笑的地方:
看看牛顿定律,说这玩意太简单了,半天就能学会,牛顿不过如此而已。
看看麦克斯韦方程,说这玩意太简单了,4个方程,我10分钟就能记住,麦克斯韦不过如此。
看看别人家电路,说这玩意太简单了,我用节点/网孔法,两下就能计算出传递寒素,可见电路发明人不过如此。
。。。。。

看什么都不过如此,就是自己一个发明不出来。

网友B:
这次不是基于神仙内容的神仙打架,顶帖拿分。

网友C:
他这电位器其实是当开关用的。。。

网友A:
吓死宝宝了,我还以为电路错了呢,气势汹汹来讨伐。。。

因为这个电路外表上和差分相像,就霸王硬上弓,生搬硬套差分放大器的结论,也是个银才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吓死宝宝了,我还以为电路错了呢,气势汹汹来讨伐。。。

因为这个电路外表上和差分相像 ...

明明是表扬你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明明是表扬你。。。。

别说整个论坛了,即便是牛顿、爱因斯坦,都不入大师的法眼的,而且是目空一切,天下无敌的那种。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电路,还有人看不懂的,那么EDN上电路,就跟看天书一样。

这个OP-27不是OP27吧,电源共模阻抗怎么处理?

网友D:
电位抽头在中间位置时,输出只能呵呵。

网友A:
这种简单电路,在电工论坛,解释一个字都是对电工的侮辱。

但是你不像幼儿园那样画图解释,有人就是看不懂。

附录:
原文说明了为何要连续可调。

如果只需要单位增益的同向放大器和反向放大器----就像上面有人说的----直接用个开关算了,使用可调电位器是吃饱了撑的???

网友E:
X老师挖坑,H大师毫不犹豫的就跳了.
Vo=Vi(2K-1)  K电位器系数 0~1

pjy
@HWM :大师,能不能秀一下在你的教师生涯中,真正称得上是实际的作品或者“产品”,让大家见证你的实力。
HWM
你给的算式是想说明“增益都是1!”吗!一个如此简单的电路,还要列算式,这“很牛”吗?!

网友B:
HWM这次都是中性语言。好评一个。
如果口水战,估计这个电路两个零点,0Hz还有上面说的K=0.5,估计有的扯。

网友A:
昨天看篇**,说历史上宋朝奸臣最多,什么四大奸臣、六大奸臣、十大奸臣。。。

这个帖子也是的,它也不联系说话语境,也不看看上下文,唯独从帖子里抓出5个字---增益都是1,大作**,这种低级的断章取义,连傻子也能看出来是存心找茬,但是有些好赖话都听不懂的人(鳄鱼奉承之需要),还说语言中性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昨天看篇**,说历史上宋朝奸臣最多,什么四大奸臣、六大奸臣、十大奸臣。。。

这个帖子也是的,它也不 ...

    H 确实在无聊找茬,”而且增益都是1“  从中文句法角度分析是进一步修饰前面主语电路的功能,而不是前面一个逗号语句的补充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简单电路,在电工论坛,解释一个字都是对电工的侮辱。

没说错吧,如果只是讨论增益为1时候,则电位器只能有2个定位。当开关用的。
至于电位器中间,纠集起来,那就不是增益为1了。

网友H:
无聊不无聊啊,电子学是来讨论这样问题的,

pjy
@HWM :恰恰 相当 哈哈
HWM
这些恰恰就是电子学问题,而且是相当基础的问题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A:
同相和反相放大器,both gain为1,这句都看不懂,太牛比了。

被查到语法意境表述有问题了吧,“增益都是1”,只有电位器上下二端时才是1,其他地方都不是1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被查到语法意境表述有问题了吧,“增益都是1”,只有电位器上下二端时才是1,其他地方都不是1. ...

这种不联系上下文,直接断章取义技术,我也会玩!!!

随便你提供一本书,我都能用该技术找出若干处错误来,不信试试???

本人原话是这样说的:

然后联系电路图,难道看不出来汉语是下图这个意思?

我感觉只要有一点电路基础,除非是想存心找茬,都能看出来。

@zyj9490 :哈哈哈哈哈,这个中学语文学的。。。无语了我!
跟上下文没有关糸,这是叫人猜,是你在狡辨。
增益都是1,应改为上下二端处,增益都是1,这样无语病可查。
只能说明图表与文字表达不是同一个意思,明白的人,一笑而过,找查的人,就会看一点,本身语法有问题(内容),如果这是论文内容的话,此论文的作者语文水平太LOW了,不怪H。

网友I:
这个帖子,我只挺zyj9490。

网友J:
很多人都喜欢找语法的茬,不去关注技术本质。生活中遇到太多了。
中文太复杂了,很多默认的情景大家都能理解,硬要找茬肯定能找到问题。

这是为什么?

为了喷而喷

网友A:
有人说,看一篇**中某几个字是什么意思,无需看图,无需看上下文。
我不信!

现在来做个实验:下图是某本书的截图,其中左边是文字所描述的原理图,被我删掉了;而且整段文字也只留这一句(不想跟某人学,就留5个字)。

如果你能据此推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我立马服你!

这0.4V是什么意思?是说电路中某个节点的电压不能高于还是低于0.4V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