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LED点阵屏移动时汉字显示错行问题

楼主(2019-12-25):
最近在做LED点阵屏项目。192列*32行点阵,1/16扫描方式,ABCD行选,刷N帧更新一次左移数据(N可以控制移动速度),在制作32点阵文字显示时,字体会倾斜(0~15行和16~31行的显示会分别倾斜,15行和16行会有一个灯的错行)。看了关于纯金属的留言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902704-2-1.html
其中有关于讲到LED点阵屏16扫在移动时出现字体倾斜的现象,回复可以通过蛇形选通行扫来解决。我这边实验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,其中0~15~0~15这种扫描方式会出现0和15行亮度比较暗(因为少扫一次,但无错行问题),0~15~15~0~0~15这种扫描方式会出现葫芦状字体,中间字体较宽,上下两头字体较窄。 希望有做过的大神能赐给点经验,感激不尽。速度越快,现象越严重,刷新频率在108hz左右,应该不低了的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输出和移动的都用了同一个缓冲区,用双缓冲区,移动的是那个没有输出刷新的缓冲区,移动完成,才更改为当前输出的缓冲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输出和移动的都用了同一个缓冲区,用双缓冲区,移动的是那个没有输出刷新的缓冲区,移动完成 ...

谢谢回复。您是怀疑我刷新时时候的数据有问题吧。不是,我用了两个缓冲区。显示一帧后更新一整页缓冲区数据,然后提取一行数据进行显示。这个问题我用两种方式验证过,第一是隔一秒不进行数据更新(画面就静止没有错行),第二是每刷新一行就打印错行前后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。(比如显示“1”,是15行和第16行显示是一样的,数据也是一样的)。我怀疑是残影问题,但尝试各种方法没有解决。

网友A:
没有做过大屏幕的LED,如果确定输出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,那应该是硬件上的延迟,导致实际到LED的数据和缓冲区的有出入?可以输出每隔一列亮灭,看有没有残影。LED反应时间应该很快,如果用595的是同步锁存输出,理论上100HZ,不应该有残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做过大屏幕的LED,如果确定输出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,那应该是硬件上的延迟,导致实际到LED的数据和缓冲 ...

谢谢了。感觉问题出在字体倾斜上,而不是错行上,字体倾斜解决。肯定不会错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