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替代tlc27m7的运放,最好是这个运放的升级产品

楼主(2019-12-25):
求替代tlc27m7的运放,最好是这个运放的升级产品,  老产品一直用这个运放,但是这个运放已经很老了, 现在很多运放确实超过该运放,这个产品是精密跨阻抗测量应用,不想随意更换, 希望有这个运放的升级产品,这样各方面参数都可以得到提升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5.5V内工作电压的话,看起来RS8558可以满足楼主的应用

好人啊 我都看不懂规格 只能丢个网站给楼主

网友B:
TLC27M7规格书如果没有错误的话,IB/IIO参数是逆天的,125°C下的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流最大值居然比25°C下的最大值还要小!
这超过了当前工艺的物理特性,TI是怎么做到的呢?其他的参数,新的高精度运放都能轻松覆盖。

楼主:
谢谢了!我希望最好还是TI的, 并且同产品线, 我们的产品较为复杂, 设计成熟后修改需要很谨慎, 并且可能某些问题比如时间飘逸需要数月后才能体现, 成本不是考虑因素。 该产品的价格是运放的数千倍,这颗运放又是核心运放

网友A(点评):
理解完全理解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LC27M7规格书如果没有错误的话,IB/IIO参数是逆天的,125°C下的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流最大值居然比2 ...

您说的  我在说明书上未看出来。  IB/IO参数好像是正常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说的  我在说明书上未看出来。  IB/IO参数好像是正常的
在规格书第10页

网友B:
在规格书第10页

网友C:
这个运放有电路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TLC27M7规格书如果没有错误的话,IB/IIO参数是逆天的,125°C下的输入偏置电流和输入失调电流最大值居然比2 ...

是写错了吧?

楼主:
应该是写错了  我看了同类的27M7  125度时时nA单位

楼主:
最大失调电压300uv以内, 温度漂移1uv, 长时间漂移0.01uv/month, 差分与单端输入阻抗均大于1T欧,噪声优于20nv。达到这个要求也可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大失调电压300uv以内, 温度漂移1uv, 长时间漂移0.01uv/month, 差分与单端输入阻抗均大于1T欧,噪声优 ...

那就弄前面兄弟提到的RS8552测试看看,失调和温漂小很多,噪声相当,但是输入阻抗要1T欧就有难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