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HC32L110设置RTC周期中断,和内部时钟不与LPuart冲突问题...

楼主(2019-12-25):
1.需求:想通过RTC设置一个1s中的周期中断,要求使用内部低速时钟。在这之前同时已经开了LPUART外设,用的也是低速时钟,在初始化的时候这两个时钟会不会冲突呢?,下面将代码截出1.LPUART配置
2.RTC案例配置(不知如何才能配置成我要的需求)

网友A:
内部时钟只有一个,通过trim值改变时钟频率,32.768K或者38.4K,如果用了某个频率就不能用另一个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部时钟只有一个,通过trim值改变时钟频率,32.768K或者38.4K,如果用了某个频率就不能用另一个频率。 ...

OK,昨天看用户手册明白了

网友B:
RTC不支持秒级中断,最小支持分钟,如果不是重复的可以采用补码方式初始化达到1秒延时中断

谁说RTC不支持秒级中断的,RTC最小的秒级中断是0.5S,依次往上累加0.5S,最多可以到32S的秒级中断,另外还有0.5s,1s,1分钟,1小时,1天,1月的中断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RTC不支持秒级中断,最小支持分钟,如果不是重复的可以采用补码方式初始化达到1秒延时中断 ...

RTC最小的秒级中断是0.5S,依次往上累加0.5S,最多可以到32S的秒级中断,另外还有0.5s,1s,1分钟,1小时,1天,1月的中断

网友C(2020-05-19):
RTC的后备电池问题如何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