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8L151G6死机问题

楼主(2019-12-25):
最近客户反馈一个故障机器,死机:按键失效,显示屏不能更新显示,定时关机功能失效,所有功能失效,由于是国外客户,机器不能寄回,故做了模拟测试,经过模拟发现使用电动工具靠近机器就会出现类似的死机现象,不一定每次都出现,所以怀疑是MCU受电磁干扰或电弧干扰导致MCU工作异常,使用外部Pin RSET可以复位,重新开机后正常工作,请问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,是怎么解决的,谢谢。

网友A:
悲剧呀,我以前碰过attiny13a的死机,跟你的类似也是驱动直流电机。
改进点:
(1)低电压复位。avr单片机的熔丝没勾上。
(2)没有意识到单片机去耦电容的重要性,布线随意。后将去耦电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靠近单片机。在没有勾上低电压复位时,有改善。
(3)如有可能电解电容,尽可能滚蛋。改用高频电容。电解电容容量很大,对于初入电子行业的人,欺骗性很大。对高频干扰,一点用都没。只能解决ems中的电源跌落问题。
(4)nmos驱动电机,nmos的地和单片机的地用0欧姆隔开。免得被覆铜干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悲剧呀,我以前碰过attiny13a的死机,跟你的类似也是驱动直流电机。
改进点:
(1)低电压复位。avr单片机 ...

我怀疑是程序跑飞或内部晶振被打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怀疑是程序跑飞或内部晶振被打死

肯定是死机了,且看门狗都没用了。

网友B:
程序重新做,增大程序的容错性和现场恢复能力,单片机在强电磁环境下不死是没有见过的,但是通过程序处理是能很好恢复的,用户不一定能觉察出来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怀疑是程序跑飞或内部晶振被打死

叶工说的这些都是硬件上需要考虑的东西。看样子你是做软件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悲剧呀,我以前碰过attiny13a的死机,跟你的类似也是驱动直流电机。
改进点:
(1)低电压复位。avr单片机 ...

非常好的实战经验总结。

网友D:
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和通讯线上打打脉冲群,就能发现电路板的抗干扰等级。
也不一定是STM8L的抗干扰能力问题,可能是你布板的问题。

网友E:
软件基本没戏
不用讨论了
电磁兼容问题

网友F:
估计你的产品需要召回,赶紧找一个水平高的重新设计硬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