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F003中断向量表映射

楼主(2019-12-25):
startup_hc32f003.s中的中断向量显示
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0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1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2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3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4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5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6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IRQ007_Handler
                。。。
现在我想知道UART0_IRQHandler、PORT0_IRQHandler映射到哪个向量,IAR全局搜索也找不到,求高人指点

楼主(点评):
用VS找到了在dll.h里

网友A:
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,这只是默认的名字,如果你不定义这个函数,默认就是个死循环,如果你重定义此函数(还是这个函数名),就以你定义的为准

网友B(2020-04-28)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这个就是默认的名称,之前在网上抄的例程就有这个问题,比如startup_hc32l19x.s里面没有定义中断函数的名称,直接替换版本就行了

网友C:
藏的深啊

网友D:
深深的藏了起来。

网友E:
你自己直接替换IRQ003_Handler这些就好了,注意启动文件的所有地方都需要替换的。

网友F:
按顺序排列的,是不是可以说明,中断优先级也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呢?

网友G:
藏起来,够深